[USB芯片] 【CH32X035评估板测评】+遇到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楼主(2023-11-26):
拿到CH32X035评估板挺久了,当时用烧录的时候发现总是烧录失败,于是就自己重新画了个板子,发现还是烧录失败,就弄得没信心了。报错信息如下:
1b9d8fc48acc1fa9e4a70679c2a41764
使用WCHlinkE这个烧录器下载也是这样的问题,就是下载了,提示下载失败,于是我升级了WCHlinkE烧录器,升级了MounRiver Studio,发现错误依然,最后发现这个烧录器的状态指示灯不太正确,后来翻找资料,发现这个烧录器的模式好像是arm内核烧录模式,于是撬开外壳,按住modeS按键,重新给烧录器上电,状态灯由原来的蓝红全亮变为红亮蓝不亮,通过MounRiver Studio烧录之后发现可以正常烧录了,本来想驱动WS2812的,因为这个芯片主打的就是PD和PIOC的功能,但我的WS2812板临时找不到的,于是就拿了官方的LEDdemo简单测试了一下。
voidGPIO_Toggle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GPIO_InitStructure = {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intmain(void)

{

u8i = 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SystemCoreClockUpdate();

Delay_Init();

USART_Printf_Init(115200);

printf("SystemClk:%d\r\n", SystemCoreClock);

printf( "ChipID:%08x\r\n", DBGMCU_GetCHIPID() );

printf("GPIO Toggle TEST\r\n");

GPIO_Toggle_INIT();

while(1)

{

Delay_Ms(500);

GPIO_WriteBit(GPIOA, GPIO_Pin_0|GPIO_Pin_1, (i == 0) ? (i = Bit_SET) : (i = Bit_RESET));

}

}

烧录完成之后,用条线接上LED1和LED2,发现可以每500ms变换一次。
6285d3f3a16b56bc9df5e5eebbbe831a

网友A(2024-02-03):
确实,你要是用沁恒的烧录器得关注一下模式

网友B:
这个烧录器倒是很好的,功能很强,而且速度也不慢

网友C:
这个解决方法经验分享确实有些意义,有些很容易误以为是板子坏掉了呢

网友D:
其实用串口烧录也是OK的哈

网友E:
你这个问题提的不错,确实之前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一度怀疑自己的烧录器故障

网友F:
这个WCHLINKE还2种模式都支持呢啊,不错不错

网友A:
这个撬开 用的非常好,哈哈,外壳设计不是很合理吧

网友G:
我之前用过CH32X035,这个芯片很好用,而且尤其是点灯这方面很奈斯

网友H:
解决方法不错,这个是一种经验,容易被忽视的经验

网友I:
建议官方弄个带屏幕的仿真器就好了,调试的时候提示这是什么模式,就比较直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