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USB2.0高速4口KVM切换器方案

楼主(2023-11-26):
概述
相较常见多芯片堆叠方案,CH645W针对KVM应用优化,单芯片集成USB2.0高速KVM主要功能模块,外围精简。为快速构建高性能、差异化的KVM产品提供高集成度、高灵活性的解决方案。
CH645W内置4个USB组合设备控制器、8个高速USB PHY和信号切换矩阵。每个USB组合设备由1个高速4端口USB HUB和3个虚拟子设备组成,HUB经片内矩阵与4个外部下行口相连,单芯片总计可支持28个USB设备。方案无需外接HUB芯片,无需模拟开关切换USB,支持USB设备混插,无设备类型限制。
产品特征
  • 高集成度,外围电路简单;
  • 即插即用,无需安装驱动;
  • 内置4组USB2.0高速HUB和USB矩阵开关;
  • 支持USB低速1.5Mbps、全速12Mbps、高速480Mbps传输;
  • 4个上游口,支持热插拔;
  • 4个下游口,支持USB设备混插;
  • 下游口自动识别设备类型与速度,支持透传功能;
  • 支持物理按键切换、键鼠热键切换和红外遥控切换;
  • 支持鼠标穿屏、多组热键及组合键,掉电参数不丢失;
  • 针对监控应用提供自动轮询切换功能,切换时间可调节。
图1-CH645W高性能4口KVM,高速USB接口,支持设备混插

图2-CH9374B拓展高速接口,多芯片堆叠,混插受限

方案对比

网友A:
这种方案接移动硬盘的话,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吧?

网友B(2024-06-03):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案接移动硬盘的话,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吧?

建议电源方面做好就行,通讯方面基本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C:
这种切换的话,没啥用吧,不如直接互补了

网友D:
看着还不错啊,切换的话是为了共用设备是么

网友E:
有点像高速模拟开关一样哈

网友F:
听起来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切换设备来说

网友G:
无设备类型限制?这个有些USB还有设备类型限制吗

网友H:
KVM切换器在多台PC需要共享外设时很方便

网友I:
一个芯片可以接28个USB设备?很强啊

网友J:
一般是这种矩阵来说,稳定吗?

网友K:
话说,这种切换场景一般都是应用在哪儿?

网友L:
那我想从PC1换到PC3,是用软件切换还是?

网友M:
不错不错,节省设备了,而且还可以不用随时插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