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50Hz工频干扰的一些讨论

楼主(2023-11-27):
50Hz工频干扰的一些讨论
      工频干扰(电力系统引起的干扰):频率范围一般为50HZ-60HZ左右,主要表现为信号测量时出现的正玄波或者其它信号与正玄波的叠加。美国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使用60hz工频。国内市电电压频率约为50hz.波长大概6000km.电路系统,运行过程中会产生电磁辐射和电磁感应。这些辐射和感应会与其他电子设备或系统发生相互作用,导致工频干扰。
工频干扰来源:
    1,无线传输:供电设备和电线产生工频干扰。通过电容耦合人电路系统交流电耦合刀信号线上形成干扰。线缆和布线的不合理设计也会导致设备运行异常。
    2,有线传输:系统内部的直流电源输出端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交流干扰。当电源给大负载供电,产生了电源噪声。在较长电线中传输,产生电压降和感应电势,对系统造成干扰。
解决工频干扰的思路:
    硬件方面通过电阻电容电感形成滤波电路,对外界干扰源进行频闭。
    软件方面通过数字信号处理,构建iir,FIR滤波器对噪声进行滤除,
1,增加滤波电路,滤除从电源耦合进来的噪声;常见的滤波器包括低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和陷波滤波器等。
2,屏蔽技术的应用,提高传感器采集精度。通过合理设计和安装屏蔽结构,可以降低电子设备对外界工频电磁场的敏感度,从而减少干扰的产生。如差分信号传输、屏蔽所需信号线路等,可以有效地减少对外界工频信号的敏感度。
3,设备内部电路优化,改变等效阻抗的电路拓扑结构;通过在设备和其他电子系统之间增加隔离器件或隔离接口,可以有效地阻断工频干扰的传播。

网友A(2024-02-01):
如何屏蔽这种无处不在的干扰呢

网友B:
工频干扰对哪些情况的影响比较大呢

网友C:
工频信号的频率是一定的   应该比较好处理

网友D:
如果全程加屏蔽线会有好的效果吗

网友E:
可以通过带阻滤波电路进行滤波吗

网友F:
工频干扰会产生额外的损耗吗

网友G:
这种干扰怎么处理?包屏蔽罩吗

网友H:
屏蔽或者做好接地吧

网友I:
这个怎么解决啊,有的场景环境确实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