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IIC控制可以输出8路电平控制继电器的芯片

楼主(2023-11-27):
    目前有个项目需要控制32路继电器,主板上的芯片定死了引脚不够用,考虑副板上面找个可以通过IIC接口控制8路继电器输出的芯片,最多可能会拓展成32路,所以ULN2803这类芯片直接不考虑了,如果用副板上加个IIC控制的芯片那引脚就够用了,想问下有没有这种芯片,求介绍。

楼主:
好的  感谢版主

网友A:
使用74HC595+2803,我常用与继电器控制板,16或32个继电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IIC,用SPI不行吗?

网友C:
PCF8574,很贵。用个几毛钱的单片机

网友D:
看了一下 CH422 和 CH423,似乎无法满足楼主的要求。
芯片没有 IIC 的地址选择,也不具备多个芯片级联的能力,
那么每个芯片都需要独立的 IIC 接口,N 个芯片就需要 2N 个 IO 口。
而且,工作电压最大只有 6.5v,限定了继电器的线圈电压,只能选 3v 或者 4v、5v。驱动能力也弱,需要多个输出口并联。

我以前常用 MAXIM 公司的 MAX4820,专门用于继电器控制。
SPI 接口,可以级联,三个 IO 可以控制无穷多个继电器。而且电压范围很宽,低至 3v,高可以到二十几伏。
虽然是 SPI 接口,但完全可以用两个信号,只是不能回读输出数据。

最近刚启用国产 3PEAK 公司的 TPM0596,功能上完全替代 MAX4820。只有两块钱。
但是可能需要三、四根控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 CH422 和 CH423,似乎无法满足楼主的要求。
芯片没有 IIC 的地址选择,也不具备多个芯片级联的能 ...

好的 我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使用74HC595+2803,我常用与继电器控制板,16或32个继电器。

控制595用两根线可以吗?我一直用三线的

网友F:
好无聊,直接找个国产的单片机,与你的IIC通信,估计这种单片机比专用芯片都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控制595用两根线可以吗?我一直用三线的

用3线的,时钟、数据、锁存。硬件处理一下复位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