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仿真到底有没有必要啊?

楼主(2023-11-27):
为什么我跑仿真的时候,一样的程序在不同电脑的运行效果不同

网友A(2024-01-05):
当然有必要了  能大概率的找到一些隐蔽的问题

网友B:
因为电脑本身也会有程序在运行啊

网友C:
因为我们使用的pc机也不是真正并行的吧

网友D:
我觉得如果心里没底的话 还是仿真一下比较好

网友E:
仿真肯定会有用的啊  但是仿真的结果不一定就能完全代表实际运行的效果

网友F:
肯定是有用的 但是跟仿真时候的电脑情况是有关系的

网友G(2024-05-20):
在电力电子领域,仿真技术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它不仅能够在产品研发的初期阶段,通过模拟各种工作条件和系统行为,帮助工程师发现潜在问题并优化设计方案,进而降低物料成本和制造成本,缩短开发周期,并显著提高最终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而且,仿真技术还能够模拟各种故障条件,评估其对系统性能的影响,为风险评估和制定风险缓解策略提供有力支持。此外,仿真工具还广泛应用于教育和培训中,帮助学生和工程师更好地理解电力系统的工作原理,掌握电力电子电路的分析和设计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Easygo电力电子半实物仿真系统作为这一领域的杰出代表,凭借高性能、丰富的IO接口、多功能实时仿真以及强大的级联并行拓展能力,为电力电子科研领域的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因此,无论是从研发、生产还是教育的角度来看,仿真技术,尤其是结合Easygo的半实物仿真系统,都是推动电力电子技术不断进步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