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ic到底能不能从机主动发起通信啊?看有的人说是可以的

楼主(2023-11-27):
有的老哥还贴出了从机控制主机的代码。还是没有搞清楚IIC到底能不能从从机发送数据到主机上。

网友A:
在IIC通信中,主机负责发起通信,而从机则是被动接收主机的信息。

网友B:
不可以!
要是可以的话,要协议干啥

网友C:
从设备可以发送数据报文,主设备接收并回应确认应答报文。

网友D:
从机也可以通过发送响应信号来主动回应主机。

网友E:
从机设备确实可以接收来自I2C总线的数据

网友F:
开始条件通常是由主机生成的。

网友G:
确实是从机不能主动发起通信。

网友H:
从设备需要先向主设备发送一个特殊的从属地址请求命令,然后等待主设备回应。如果主设备回应了请求,从设备就可以继续发送数据。

网友I:
主设备负责发起通信,从设备只能响应主设备的请求。

网友:
在I2C总线上,主设备和从设备都可以作为主机或从机。

网友J:
从机仍然是被动接收数据的。

网友K:
主机和从机会在通信开始前进行一系列的握手操作来确定通信参数。

网友D:
从设备不能主动发起通信。

网友L:
它们可以通过发送响应信号来主动回应主机或者请求通信。

网友M:
在默认模式下,从机是处于被动接收数据的状态,也就是主机发送数据给从机,从机才能接收到数据

网友N:
主设备负责发起通信,从设备被动应答。

网友O:
主设备负责生成起始信号并发送设备地址到从设备。然后,主设备会等待从设备的响应,并发送或接收数据。当数据发送或接收完毕后,主设备会发送停止信号来终止传输。

网友P(2024-08-28):
在标准的I2C协议中,从机不能主动向主机发送数据,除非主机首先发起了读请求。

网友P:
在一些应用中,从机可以在特定的条件下数据准备好时触发一个中断或事件。主机需要定期轮询或检查从机的状态寄存器来确定是否有数据可读。这种方法允许从机在条件满足时通知主机,但依然需要主机发起实际的数据读取操作。

网友Q:
直接用CAN吧

网友R(2024-09-30):
还是没有搞清楚IIC到底能不能从从机发送数据到主机

网友S(2024-10-30):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