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全志R128按键控制蜂鸣器GPIO配置详解

楼主(2023-11-27):
按键控制蜂鸣器
本文案例代码
下载地址

按键控制蜂鸣器案例代码https://www.aw-ol.com/downloads?cat=24

首先我们搭建电路,如下:
引脚
按键

PA25按键1脚
GND按键3脚
PA29蜂鸣器触发脚

载入方案
我们使用的开发板是 R128-Devkit,需要开发 C906 核心的应用程序,所以载入方案选择r128s2_module_c906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 source envsetup.sh $ lunch_rtos 1
勾选 GPIO 驱动
mrtos_menuconfig 找到下列驱动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Drivers Options  --->    soc related device drivers  --->            GPIO devices --->
  • enable GPIO driver
  • enbale GPIO hal APIs Test command
    编写程序
    打开你喜欢的编辑器,修改文件:lichee/rtos/projects/r128s2/module_c906/src/main.c
    引入头文件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include <hal_gpio.h>
    使用 GPIO 配置引脚配置 GPIO 的上下拉状态
    使用 hal_gpio_set_pull(gpio_pin_t pin, gpio_pull_status_t pull); 来设置。这里我们设置 PA25 引脚为默认上拉状态。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hal_gpio_set_pull(GPIOA(25), GPIO_PULL_UP);配置 GPIO 输入输出模式
    使用 hal_gpio_set_direction(gpio_pin_t pin, gpio_direction_t direction); 来设置 GPIO 的输入输出模式,这里配置为输入模式。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hal_gpio_set_direction(GPIOA(25), GPIO_DIRECTION_INPUT);配置 GPIO 的 MUX 功能
    GPIO 通常有多种功能,需要配置 MUX 选择需要的功能,使用 hal_gpio_pinmux_set_function(gpio_pin_t pin, gpio_muxsel_t function_index); 来设置 GPIO 的复用功能,这里配置为GPIO 输入模式(GPIO_MUXSEL_IN)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hal_gpio_pinmux_set_function(GPIOA(25), GPIO_MUXSEL_IN);获取 GPIO 的电平
    使用 int hal_gpio_get_data(gpio_pin_t pin, gpio_data_t *data); 来获取 GPIO 的电平,这里配置 PA25 为高电平点亮 LED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gpio_data_t gpio_data;hal_gpio_get_data(GPIOA(25), GPIO_DATA_HIGH);配置 GPIO 的电平
    使用 hal_gpio_set_data(gpio_pin_t pin, gpio_data_t data); 来配置 GPIO 的电平,这里配置 PA18 为高电平点亮 LED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hal_gpio_set_data(GPIOA(18), GPIO_DATA_HIGH);完整的配置 GPIO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gpio_data_t gpio_data;// 配置按键输入脚为输入,默认拉高hal_gpio_set_pull(GPIOA(25), GPIO_PULL_UP);hal_gpio_set_direction(GPIOA(25), GPIO_DIRECTION_INPUT);hal_gpio_pinmux_set_function(GPIOA(25), GPIO_MUXSEL_IN);// 配置按键输入脚为输出,默认拉高hal_gpio_set_pull(GPIOA(29), GPIO_PULL_UP);hal_gpio_set_direction(GPIOA(29), GPIO_DIRECTION_OUTPUT);hal_gpio_pinmux_set_function(GPIOA(29), GPIO_MUXSEL_OUT);hal_gpio_set_data(GPIOA(29), GPIO_DATA_HIGH);while(1){    hal_gpio_get_data(GPIOA(25), &gpio_data);    // 检测按键输入,如果有输入则输出buzz    if(gpio_data == GPIO_DATA_LOW){        printf("Key Pressed! And Buzz\n");        hal_gpio_set_data(GPIOA(29), GPIO_DATA_LOW);    } else {        hal_gpio_set_data(GPIOA(29), GPIO_DATA_HIGH);    }}结果
    编译固件后烧录,按下按键蜂鸣器会发出声音,同时串口输出 Key Pressed! And Buzz

  •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