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X电容跟Y电容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23-11-27):
这两种电容可以替换吗

网友A:
X电容接在输入线两端

网友B:
y是接在两根电源线和地之间的,一般需要两个

网友C:
简单理解一个是差模电压,一个是共模电压。

网友D:
电容使用方法以及性质不一样

网友E:
X电容和Y电容都是安全电容,主要用于抗干扰电路中起滤波的作用。

网友F:
Y电容通常接在输入线和地线之间,用来消除共模干扰

网友G:
X电容主要用于抑制差模干扰,差模干扰是指通过电源线传输的干扰信号;Y电容主要用于抑制共模干扰,共模干扰是指通过电源线和地线传输的干扰信号。

网友H:
X电容通常接在输入线两端用来消除差模干扰。X电容可以是CBB电容的一种,但并非所有的CBB电容都能做X电容,只有达到安规标准的CBB电容才能用作X电容。

网友I:
Y电容连接在输入线和地线之间,主要作用是消除共模干扰。

网友J:
X电容和Y电容都是安全电容,但它们在电路中的作用和连接位置有所不同。

网友:
X电容和Y电容的主要区别在于连接位置和作用。

网友K:
X电容和Y电容都是安规电容,用于防止电击和电磁干扰。

网友L:
X电容主要用于滤除差模干扰(即电源线与地线之间的干扰),而Y电容主要用于滤除共模干扰(即电源线之间或信号线之间的干扰)。

网友M:
X电容通常跨接在电源线与地线之间,而Y电容则连接在电源线之间或信号线与地线之间。

网友N:
X电容连接在输入线两端,用于消除差模干扰;Y电容连接在输入线和地线之间,用于消除共模干扰。

网友O:
X电容和Y电容分为不同的等级,如X1、X2、X3和Y1、Y2、Y3、Y4等,不同等级的电容具有不同的耐压性能。

网友P:
X电容和Y电容的电容值不同。一般来说,X电容的电容值较小,通常在几微法到几十微法之间;而Y电容的电容值较大,通常在几十微法到几百千法之间。

网友Q:
X电容连接在输入线两端,主要作用是消除差模干扰

网友R:
X电容接在输入线的两端,用于消除差模干扰;Y电容接在输入线和地线之间,用于消除共模干扰。

网友S:
X电容的耐压等级较高,一般大于2.5kV;Y电容的耐压等级较低,一般小于等于2.5kV。

网友T:
X电容通常使用陶瓷或聚酯薄膜等材料制成,而Y电容则使用多层陶瓷或金属化聚丙烯薄膜等材料制成。

网友U:
简单地把一个理解为差模电压,另一个理解为共模电压。

网友V:
x电容以及y电容的重要区分在于毗连位置以及感化。

网友E:
X电容连接在输入线两端,主要用来消除差模干扰。它采用塑封的方形高压CBB电容,这种电容不但电气性能好,而且与电源的输入端并联可以有效地减小高频脉冲对开关电源的影响。

网友W:
Y电容则接在输入线和地线之间,主要用来消除共模干扰。它通常采用高压瓷片,并且根据噪声干扰较大的导线进行连接。Y电容分为Y1电容和Y2电容,Y1电容属于双绝缘Y电容,用于跨接一二次侧,而Y2电容则是基本单绝缘Y电容,用于跨接一次侧对保护大地即FG线。

网友E:
X电容是连接在电路中的输入线两端,用来消除差模干扰;而Y电容是连接在电路中的输入线和地线之间,用来消除共模干扰。

网友X:
X电容和Y电容都是安全电容,主要用于抗干扰电路中起滤波的作用,但它们在连接方式和用途上有一些区别。

网友Y:
X电容的耐压要求较高,通常需要承受较高的电压,而Y电容的耐压要求较低。

网友Z:
Y连接在两条电源线和地线之间,通常需要两条

网友AA:
X电容的容值通常较大,一般在0.1μF到1μF之间,而Y电容的容值较小,一般在22pF到470pF之间。

网友AB:
X电容和Y电容都属于安规电容,主要用于滤除差分信号和共模干扰。

网友AC:
x电容凡是跨接在电源线与地线之间,而y电容则毗连在电源线之间或者信号线与地线之间。

网友AD:
X电容和Y电容的主要作用是消除电磁干扰,保护电路免受高频噪声的干扰。具体来说,X电容用于消除差模干扰, Y电容用于消除共模干扰。

网友AE:
X电容用于线间,Y电容用于线对地,两者都是安规电容。

网友AF:
X电容和Y电容在材料和结构上也有所不同。X电容通常采用金属薄膜电容器,而Y电容则采用高压瓷片电容器。由于Y电容需要承受较大的电压,因此其结构相对更加牢固。

网友AG:
X电容是指跨接在电力线两条线(L-N)之间的电容器。它接在输入线两端,用来消除差模干扰。这种电容对于差分信号的过滤要小于20V。

Y电容是指跨接在电力线两条线与地之间(L-G/N-G)的电容器。它接在输入线和地线之间,用来消除共模干扰。

网友AH:
y电容毗连在输入线以及地线之间,重要感化是解除共模滋扰。

网友AI:
x电容毗连在输入线两头,重要感化是解除差模滋扰

网友AJ:
x电容以及y电容都是平安电容,但它们在电路中的感化以及毗连位置有所不同。

网友AK:
x电容器和y电容器均为安全电容器,用于防止触电和电磁干扰。

网友AL:
连接位置不同

网友AM(2023-12-29):
一个是差模电压,一个是共模电压

网友AN:
x电容以及y电容都是平安电容,重要用于抗干扰电路中起滤波的感化。

网友AO:
简略地把一个明白为差模电压,另一个明白为共模电压。

网友AP:
x电容和y电容的重要区别在于它们相邻的位置和电感。

网友AQ(2024-02-02):
x电容的耐压请求较高,凡是必要经受较高的电压,而y电容的耐压请求较低。

网友AR:
这俩都是安规电容吧

网友AL:
y电容损坏后只能开路不会被击穿

网友AS:
这两个的应用场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