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晶振引脚可不可以复用成io使用啊?

楼主(2023-11-27):
选型有点问题,io不够用了

网友A:
接晶振是默认的功能,一般可配置为普通GPIO或复用为其他功能。

网友B:
OSCIN和OSCOUT引脚是用来连接外部晶振的输入和输出端。

网友C:
将XOUT引脚当作IO引脚使用可能会影响晶振的正常工作

网友D:
有些单片机的晶振引脚只能用于晶振,不能与其他IO引脚复用。

网友E:
晶振的XOUT引脚可以复用为IO使用。

网友F:
晶振引脚可以被复用为GPIO使用

网友G:
晶振引脚复用成IO使用需要谨慎考虑

网友H:
晶振引脚是不能直接作为IO使用的

网友I:
在晶振引脚和IO引脚之间加上保护电路,以承受过高的电压和电流,并防止电路受到损坏。

网友J:
晶振引脚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复用为通用I/O(GPIO)使用。这通常取决于晶振引脚的物理特性和电路设计。

网友K:
选择晶体为内部晶体,外部旁路,然后将这两个IO设置为GPIO。

网友L:
大部分引脚除了可以作为GPIO使用外,还可以被配置为其他外设功能引脚

网友M:
晶振引脚可以被复用成普通的IO使用

网友N:
晶振引脚一般不建议复用成IO使用

网友O:
晶振引脚可以与其他的IO引脚复用

网友P:
在晶振引脚上加上隔离电路,将高电压和小电流隔离开来,以防止两者相互影响和保护电路的动作。

网友Q:
晶振的引脚可以复用为IO使用。

网友R:
晶振引脚在时钟信号的频率、相位、波形等方面有较高的要求,复用可能会影响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S:
有些引脚可能需要通过重映射功能才能被复用为普通的IO引脚。

网友T:
可以通过配置相应的寄存器将XOUT引脚当作普通的IO引脚来使用。

网友B:
当使用内部8MHz高频晶振时,其外接高频晶振的引脚可以配置为普通GPIO。

网友U:
一旦被复用为GPIO,那么原来的晶振功能就会失效。

网友V:
晶振引脚可以被复用成普通的IO使用。

网友W:
能直接作为IO使用

网友X:
oscin以及oscoutio是用来毗连外部晶振的输入以及输出端。

网友Y:
选择晶体作为内部晶体和外部旁路,然后将这两个IOs设置为GPIO。

网友Z:
如果芯片支持就可以,看看芯片数据手册。

网友AA:
晶体振荡器引脚可以重复使用作为GPIO

网友AB(2024-01-02):
将输出引脚用作IO引脚可能会影响晶体振荡器的正常工作

网友AC:
晶体振荡器引脚不能直接用作IO

网友AD:
除了用作GPIO外,大多数引脚还可以配置为其他外设功能的引脚

网友AE:
将晶体振荡器引脚复用到IO中需要仔细考虑

网友AF:
晶体振荡器的引脚可以重复用于IO使用。

网友AG:
有些微控制器晶体振荡器引脚只能用于晶体振荡器,不能与其他IO引脚重复使用。

网友AH:
可以的,用内部时钟

网友AI(2024-02-02):
晶体振荡器引脚可以重复使用作为常规IO使用

网友AJ:
通常不建议重用晶体振荡器引脚作为IO使用

网友AK:
晶体振荡器引脚可以与其他IO引脚重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