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内部的ADC参考电压是经过校准了吗?

楼主(2023-11-27):
用户有没有办法自己校准啊?

网友A:
内部参考电压在出厂时会被校准,得到的校准值存放在 flash 空间 0x1FFFF7E0,用户可以根据该校准值反向推出当前系统模拟参考电压值,计算公式如下:
Vref_calc / ADC_ADDR(VSensor) = VDDA / 4096
VDDA = ( Vref_calc * 4096 ) / ADC_ADDR(VSensor)
Vref_calc :内部参考电压出厂校准值,单位 mv

相关测试条件和推荐数据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B:
MM32W系列MCU内部的ADC参考电压是经过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