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想问下利用h743的计数器计数测量1hz、16hz的信号出现数值波动大且有正负跳变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3-11-27):
1,定时器5通道1作为输入捕获
2,被测信号1Hz
3,标准信号240MHz,即每一秒计数器会加240000000次
4,被测信号第一次来上升沿,计数器的值设置0,等到被测信号第二次来上升沿,
     理论上计数器的值应该接近 240000000
大致原理如上,目前测量卫星同步信号源时会偶尔有异常数值,测量整形后的脉冲信号会出现正负跳变且数值波动也比较大,对于这个问题波形有什么要求或者程序有哪些方面可以改进的吗

网友A:
还是看实际的分频数值是否满足需求

网友B:
可以尝试使用滤波器或其他信号处理技术来提高信号质量。

网友C:
计数器的设置可能对测量结果产生影响。例如,如果计数器的采样率过低,或者采用不合适的测量范围,可能会导致测量结果的不准确。可以尝试调整计数器的设置,以获得更准确的测量结果。

网友D:
可以尝试使用稳定的电源、采取温度控制

网友E:
电源稳定吗

网友F(2024-08-16):
超过变量128后必须使用compact模式编译

网友G:
一般要进行内存优化,尽量提高内存的使用效率

网友H:
让尽可能多的变量使用直接寻址,提高速度

网友I:
访问时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并不会占用 RAM 空间

网友J:
极限情况下可以定义的变量可占 247 个字节

网友K:
128以上的某些地址为特殊寄存器使用,不能给程序用

网友L: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M:
只要内存占用量不超过 256.0 就可以用 small 模式编译

网友N:
small 模式下未指存储类型的变量默认为data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