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引脚的双向模式,对应现在芯片io的什么模式啊?

楼主(2023-11-27):
是开漏输出吗?

网友A(2024-01-10):
这种应该是输入模式吧

网友B:
在PIC微控制器中,引脚的双向模式通常对应着现代芯片中的输入/输出(I/O)模式

网友C:
在双向模式下,PIC引脚可以同时作为输入和输出

网友D:
双向输入输出估计不是开漏吧

网友E:
现代芯片中的I/O模式也具有类似的功能,允许芯片的引脚既能作为输入接收外部信号,又能作为输出发送信号给外部设备

网友F:
估计是配置输入模式

网友G:
看介绍来说,意味着引脚可以接收外部信号作为输入,同时也可以输出信号给外部设备

网友H:
应该就是普通的输入模式吧

网友I:
这种模式还挺有意思,可以既支持输入又支持输出

网友J:
不应该是开漏输出吧,应该是一种输入

网友K:
把输出置1就可以用于输入检测了,只是不像51那种双向是会自动切换到小电流的,所以根据你的通信速率选用合适的外部上拉电阻配置为开漏会好一点

网友L:
双向模式啊,类似51的那种。

网友M:
不是开漏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