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老哥们,一个触摸台灯不动它自己亮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3-11-27):
是触摸芯片坏了还是它触摸调的太敏感了?这该怎么修复呢?

网友A(2024-01-02):
这个可以连接仿真器进行在线调试吗

网友B:
如果环境湿度没有很大变化,很可能是触摸调的太灵敏了。
你可以调高触摸门槛值试下。

网友C:
这个可以通过电亮小灯来进行间接的判断

网友D:
看一下台灯的驱动电路 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E:
太敏感的话  难道不应该有闪烁现象吗

网友F:
首先要确定这个触摸信号单片机是否已经采集到了

网友G:
可以查看一下触摸的时候程序是不是已经有反应了呢

网友H:
有可能是被影响到了,就会自己亮吧

网友I:
你的触摸范围部分,有水珠什么的?

网友J:
不应该,触摸不都是电容变化之后会亮吗

网友K:
是不是你的台灯有问题了,有重启之类的了?

网友L:
我觉得修复不了,不如返厂换一个

网友M:
触摸芯片不应该坏掉的,应该是触摸附近有干扰

网友N:
话说,你的触摸周围是不是有强电啊?

网友O:
修复你得有程序吧,我觉得

网友P:
之前遇到过一次,就是触摸上有水珠,会这样,容易被误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