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72 的ASM源码编译错误

楼主:
如题,编译出错。output如下:

是缺少P16F72.INC文件吧,能提供一下吗?
其它还有什么问题?感谢!

网友A(2023-11-28):
有头文件没添加吧

网友B:
缺少定义

网友C:
应该是缺少头文件或定义不全

网友D:
你看是不是编译路径设置有问题啊

网友E:
第一个错误应该是没有找到相关文件

网友F:
不知道后续的错误是不是由第一个错误引起的呢

网友G:
这个文件还需要手动下载吗

网友H:
只有这个文件到位之后再次编译,才能确定其他错误是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

网友I:
这个文件是不是应该可以自动进行下载的啊

网友J:
楼主这是编译的汇编程序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