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781x系列jlink烧录导致Keil卡死的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23-11-27):
我现在在使用AC7811QBEF的MCU,使用Keil下载的有时能够下载成功,有时候又下载失败。以前下载失败之后我就会使用Jflash,但这次情况很严重,Jflash也会出现卡死的,最后抛出来的错误如下图所示,我想问就没有办法彻底解决这种问题吗?我实在是不想能不能下载成功全看运气了https://bbs.21ic.com/" >

网友A:
更新JLink驱动。

网友B:
可以尝试使用较低版本的Keil软件

网友C:
Keil软件的缓存可能导致问题。

网友D:
过高的频率可能导致协议出错或检测不到设备。

网友E:
如果Keil软件与其他软件或硬件存在冲突或不兼容的情况,可能会导致Keil卡死的问题

网友F:
可以考虑使用其他调试工具,如OpenOCD、GDB等

网友G:
JLink驱动版本与Keil版本兼容

网友H:
使用不兼容或过时的J-Link固件版本也可能导致问题。

网友I:
重启计算机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尝试关闭Keil IDE和JLink,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再重新开始调试和烧录。

网友J:
可以在JLink的官方网站上下载最新的驱动。

网友K:
可以尝试使用其他烧录工具

网友L:
在烧录过程中,暂时拔掉J-Link调试器,看是否能解决问题

网友M:
使用其他品牌的烧录器或使用在线烧录工具进行烧录

网友N:
可以将编译器重新拔插,或者先给板子上电,然后再连接编译器。

网友O:
使用的JLink驱动是最新版本,因为旧版本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可以访问JLink官方网站下载最新驱动程序并安装。

网友P:
先接编译器,然后再接板子。

网友Q:
如果不兼容,可能需要升级或降级Keil软件。

网友R:
JLink驱动太新或太旧都可能导致Keil卡死。

网友S:
过时的驱动可能会导致烧录过程中出现错误。

网友T:
将JLink的下载方式改为SWD可以解决Keil卡死的问题。

网友U:
数据线不要太长,并尽量减少干扰。

网友V:
你是不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W:
重新安装JLink驱动或使用其他版本的驱动。

网友X:
检查Keil软件是否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网友B:
如果在安装过程中出现错误或异常,可能会导致驱动程序损坏或安装不完整,从而导致Keil卡死的问题

网友Y:
Keil软件版本与JLink驱动和目标硬件平台相兼容

网友Z:
烧录选项卡和调试选项卡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AA:
可以尝试使用其他烧录工具,如ST-Link

网友AA:
在安装最新版本的J-Link驱动时,确保退出Keil软件并拔掉调试器

网友AB:
可以尝试调低SW时钟频率

网友AC(2024-02-01):
keil软件的缓存大概致使問題。

网友AD:
考虑使用其他调试工具,如OpenOCD、GDB等

网友AE:
您可以在jlink官网下载最新的驱动程序。

网友AF:
利用其他品牌的烧录器或者利用在线烧录东西举行烧录

网友AG:
频率过高可能导致协议错误或设备不存在。

网友AH:
jlink驱动版本与keil版本兼容

网友AI:
J-Link驱动和固件版本与您的目标板和开发环境是否兼容

网友AJ:
检查您的Keil软件和设置,确保它们是最新的版本,并且与您的硬件和开发环境兼容。有时候,软件或设置的问题可能会导致烧录或调试过程中出现问题。

网友AK: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AL(2024-03-05):
太新或太旧的jlink驱动程序都可能导致Keil冻结。

网友AM:
过时的驱动程序可能会在刻录过程中导致错误。

网友AN(2024-04-08):
你可以试试其他燃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