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M32L5 进阶课程系列 09. Cache,为STM32L5提速助力

楼主(2023-11-27):
我们会从ICACHE的特性、架构,使用注意事项来介绍,最后会运行一个标准的Coremark程序来比较使能和不使能ICACHE的两种情况,L5的性能比较。从数字大家可以直观的看到,在使能了ICACHE之后,L5性能的显著提高。

这是ST的第一块Cache。但是在STM32系列家族产品里,大家并不是第一次使用cache,在STM32F7和H7的,基于CM7内核产品里,大家已经用过了,但是那个是内核的一部分,这里的ICACHE,从在系统框图里的位置来看,它位于CM33内核输出的C-Bus总线 和 AHB5总线矩阵之间。不再是内核的一部分,而是ST自己实现在L5上面的,和其他同样采用CM33内核的MCU相比,体现我们差异化的部分。

Cache的功能,众所周知,主要就是通过减少对 相对内核来说访问速度较慢的主存储器 的访问,提高系统性能,同时也能降低系统功耗。

在cache普通功能之上,ST对这个ICACHE还做了额外的优化,以进一步提高cache的性能。主要从提高cache并行性方面,提供cache命中率方面,以及在不幸发生了cache失效时,尽量降低失效延迟方面采取了相对应的措施。有一点需要首先说明,以尽早撇清大家可能的一个误解就是:这个模块名字叫做ICACHE,并不是说它只能对load指令进行缓存。它也可以对load数据进行缓存。但是同时另外一点要强调的是,它是一个单向Cache,只有读方向,没有写方向。因此这个ICACHE也没有和写操作相关的policy,诸如什么write through,write back等。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用于对CODE区域的指令和常数数据,做缓存。这个Code区域,是ARM定义的0x0到0x2000 0000这512M字节的区域。因为只有对这个区域的访问,CM33内核才会从C-bus发出来,其他区域的访问,CM33内核是走S-bus发出来的。

根据前面课程的介绍,512K 片上用户Flash,无论内核是走安全视角的地址访问,还是从非安全视角的地址访问,都会落在0x2000 0000以内的地址访问,因此对片上Flash的访问***是可以被缓存的。SRAM,在以前的STM32芯片,物理地址都在0x2000 0000开始,使能了TZ后,会有一个在0x3000 0000的安全别名区。看起来好像都无法使用ICACHE的缓存。但是在前面一章讲SRAM时我们介绍了,L5的片上SRAM在设计上多给它挂了一对地址,0x0A00 0000开始的非安全别名地址,和0x0E00 0000开始的安全别名地址。从这一对地址访问SRAM,SRAM可以享受缓存功能。但是由于SRAM本身有足够快的访问速度,并且SRAM通常作为堆栈空间,而ICACHE也不支持写操作,因此一般不会让ICACHE的缓存功能作用于对SRAM的访问。但是ICACHE不仅仅提供缓存功能,后面我们再讲,现在概览阶段不展开。

ICACHE是一个Securable的外设。确切的讲,它的【控制部分】,或者说【寄存器部分】是Securable的。系统上电缺省状态下,ICACHE的寄存器可以被安全世界和非安全世界访问;我们也可以通过GTZC来把它配置成仅能被安全世界代码访问。但是无论如何,一旦配置好了之后,安全代码和非安全代码,都可以享受ICACHE的缓存功能。ICACHE还有一个安全特性就是,当系统检测到入侵事件,硬件会被ICACHE内容清空。

ICACHE直接挂在AHB5的总线矩阵上,而且是一个主设备,和SDMMC一样。

它由AHB时钟提供模块工作的心跳,在MCU复位信号稳定释放后,ICACHE自动启动一个cache invalidate的流程,把每条cache line里的valid位都清零,表示此时自己是一个空cache。invalidation流程结束后,cache默认处于关闭状态,需要用户自己去手动使能,以提高系统性能。使能之前,要特别注意,此时没有正在进行中的cache invalidation过程。这个过程除了会在MCU复位后自动启动,也可以由用户代码软件主动去invalidate cache,或者软件关闭ICACHE功能而触发。

如何确认当前是否有正在进行的cache invalidation过程呢,就是去检查状态寄存器中的一个busy标志即可。在invalidation过程中,BUSY标志被硬件一直保持1,invalidation过程结束后,BUSY标志被硬件清零,而BSYEND标志又被硬件置1了,并可以产生对应中断。

我们来自己仔细看一下ICACHE的功能框图。它位于图中左边的CM33内核,和图中右边的AHB总线矩阵之间。有一个AHB slave接口,接收来自CM33内核的AHB transaction;有两个AHB master接口,用于发起AHB transaction。这三个都是和代码执行流相关的。上面还有一个AHB slave接口,它是用来配置ICACHE模块里的寄存器的。下面是普通cache的存储结构,包括data memory和tag memory。我们这块ICACHE有8K字节的容量,指的纯粹是data memory这一块。中间部分,是cache模块的控制逻辑。除了普通cache具有的状态机FSM、cache line替换算法LRU,还有一个remap逻辑。

其实,ICACHE它不仅仅是一个指令和数据缓存区,它还可以把输入的AHB transaction地址进行替换,按照一定规则来分配这条transaction从两个AHB 主端口中的哪个出去。这里的地址替换,是在某些条件下才发生的,并不是每条CM33内核过来的transaction都做地址替换。图中有两条箭头,蓝色的箭头,表示ICACHE没有使能的情况下,或者该transaction不是cacheable的traffic,那么它直接bypass掉cache的普通缓冲功能,只是从入口的AHB slave端口进来,默认从AHB master1号端口出去。

如果这条transaction里面的地址是用的别名区,并且原生地址所在的region映射功能,有在ICACHE控制逻辑中使能,就从AHB master2号端口出去。这个就是区域地址remap,我们后面来讲。绿色的箭头表示,ICACHE功能使能了,并且该transaction是cacheable的traffic,那么就要按照典型cache操作那样,去根据transaction地址的某些位段,定位cache line,然后根据这条cache line是否valid以及它的tag地址信息是否匹配来做后续操作。

双AHB主端口输出,可以减少延迟。

比如,ICACHE默认把对片上Flash和SRAM的访问,当做快速访问,分配到AHB 端口1,把对外部memory的访问作为慢速访问,分配给AHB 端口2。如果对外部memory的访问,在cache中失效,需要读取外部存储区来充填cache line,将占用AHB 端口2。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中断发生,需要去片上Flash取中断向量地址并执行,是可以同步地,在AHB1端口进行的,内核无需等待。

那么哪些transaction的traffic属于cacheable的呢?按照参考手册里说:根据AHB transaction memory lookup attribute来看,如果是1表示这条transaction是cacheable的;而这个AHB attribute的值,取决于MPU对该区域的设置。还有一个必要条件,要能够享受到ICACHE提供的缓存复位,transaction必须走C-AHB总线才能来到 ICACHE,如果transaction走的S-AHB总线,就直接到AHB总线矩阵上了,而根本来不到 ICACHE。所以transaction里面被寻址的区域,地址范围要在0到0x2000 0000之间,即ARM 内核视角的CODE region。按照STM32L5默认的存储区域实现,片上flash是原生就在这段地址里,SRAM的原生地址也可以落在这段地址里,而外部memory,本来是在0x6000 0000开始的地址,可以通过地址重映射,remap到0x2000 0000以下的空间,来享受ICACHE提供的指令和数据缓存服务。

落在这个地址范围内的访问,是cacheable traffic的必要条件之一。 ICACHE本身被enable,是tag memory和data memory会被用到的必要条件之二。还有一个条件要满足,就是用户对0x2000 0000以内的地址的区域,没有通过MPU去显式地disable cache功能。ARM内核默认这个区域范围都是cacheable的,用户可以使用MPU来override cacheable这个属性。比如当通过0x0A00 0000来使用SRAM的堆栈功能,就可以用MPU来配置那一段区域不要被cache;否则当写操作发生在这个堆栈上,就会被识别成一个cacheable的写操作,这会触发ICACHE的错误标志置位。

以上三个条件都满足时,这条transaction就是一个cacheable的traffic。它包含的地址信息,会去和tag memory中的记录做比较,然后就是去做一个传统cache的工作了:地址比对、如果hit就把对应数据直接返回;否则去读取真实物理区域,发起所谓的cache line refill。

当发生cache miss时,势必需要去读取真实物理区域,这就会增大内核等待时间。我们通过hit-under-miss机制,可以减小失效延迟。

Hit-under-miss,顾名思义就是,在前一次cache miss造成的cache line refill过程中,即使refill还没有完成fill 128个位,如果下一个transaction要求的数据就在已经被fill好的部分,ICACHE可以立即响应这次的请求,算是一个hitting request。

举个例子,如图:

在第一个时刻,CM33内核请求访问地址i上的数据,因为这个地址所在的区域,是在可cache的范围内,所以transaction走C-BUS,来到了ICACHE模块,ICACHE又是处于使能状态,因此去ICACHE的tag memory做查找。比较了一圈发现这个地址的内容没有被ICACHE缓存,于是发生了cache miss。那么ICACHE对存储区发出读请求,一次读取128位、即16个字节,来填到ICACHE的一条line中。

在第二个时刻,存储区读出的128位,给到ICACHE,填写它的某一条line。并且第一时间,把第一个时刻内核要求的Data_i所在的字,这里叫做“critical word”最先返回给内核。在ICACHE被refill 128个位的过程中,CM33内核又发出了第二个请求,希望访问地址j上的数据。而这个数据正好就在已经被fill的那条cache line上。

第三个时刻,ICACHE直接把已经在cache line中的Data_j返回给内核,避免了一次cache miss。虽然此时,这条cache line还没有填充完毕,它的标志位valid还没置上,但是ICACHE模块可以检测出这是一个可以马上响应的访问请求,而立马给与响应,不再耗费内核等待时间。

刚才说了cacheable的traffic,接下来再看一下,ICACHE功能框图里另外一条蓝色的路径,所谓的“non cacheable traffic”

当CPU发出的取指或者取数据,是target到0x0到0x1ffff ffff之外的区域,那么transaction根本不走C-AHB bus,也就根本谈不上是否cacheable。

这里说的non-cacheable traffic,是指还是通过C-Bus来到ICACHE模块,但是由于ICACHE没有使能,或者MPU设置了该transaction是不cacheable的。

这种traffic就是这个胶片里要讨论的non cacheable traffic。

既然不享受被缓存的福利,那为啥还要走到ICACHE这条路上来呢?那,就是为了用到这里的双AHB主端口。

对片上Flash和SRAM的访问,不使用地址重映射,就可以走C-AHB bus来到ICACHE。对Flash使用0x0800 0000或者0x0C00 0000;对于SRAM使用0x0A00 0000或者0x0E00 0000。如果发生cache miss,或者它是一个non cacheable的transaction的时候,就走AHB 端口1出去,访问实际的片上Flash或者SRAM。

对外部memory,不用地址重映射,就会走S-AHB bus;走重映射地址,才可以通过C-AHB bus来到ICACHE。如果发生cache miss,或者它是一个non cacheable的transaction,必须走AHB 端口2出去。外部memory重映射到0x0~0x1FFF FFFF范围内的什么地址,以及要走AHB2 端口出去,都必须事先通过ICACHE的控制寄存器配置好,方可正确使用。

对于Cacheable的transaction,ICACHE要发挥它的第一本职工作,缓存。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块ICACHE的物理组织结构,以及两种工作模式下各种的Cache参数。

右图就是默认工作模式,2-way set associative下的工作原理。2-way set associative,中文说法就是:两路集相关,或者两路组相关。是和1-way或者direct模式相对应的。

按照ICACHE的实现参数,在两路组相关模式下:S,代表set,=2;就是图中一左一右两个set;E,代表每个set里有几条cache line。2-way模式下,每个set有256条cache line,line的index有8位位段来表示;右图里可以看到,无论是tag memory,还是data memory都是有256行。每个cache line,在我们的ICACHE实现的是128位,16字节,因此B,就是byte offset,由4位的位段来表示。前三个参数,S,E,B相乘就是当前cache的总容量,8K字节。当某一条cache line被定位后,这16字节属于哪个地址的,它所在的line编号,已经确定了其中的8位地址位域,剩下高20位的地址,就是由这条cache line的tag地址信息来表示。

胶片中左下的表格,是在1-way,直接映射模式下的参数,这种模式下,只有一个set,因此S=1,而cache line有512行了,因此tag的位段只需要19位。

在默认工作模式下,当AHB slave端口传来一条CM33内核的transaction,检查里面的32位HADDR_in地址。根据中间的8位地址,确定要去检查哪一行cache line。行号确定了,由于是2 way,那么这一行有两个cache line供进一步审查。分别看way0和way1的cache line里,各自的tag信息,是否和HADDR_in的高20位位段匹配。如果有,则看那一个cache line的valid位如何。valid=1,说明cache hit,即缓存命中,直接把这条cache line的指定字节、或者字,或者半字返回给CPU。至于从这条cache line的16字节中挑哪里的内容返回,则由HADDR_in的低四位决定了。如果tag位段符合但是valid是0,或者干脆就没有匹配的tag位段,就是cache miss了。需要进行后续的cache line refill。从以上过程描述可以看出,2way模式下,给定一个访问请求中32位地址,和目标地址的中间8位地址匹配的全地址,在2way下,因为有2个tag可以存放,因此可以存两条不同的高20位地址;而1way下,只有一个tag。那么前者的命中率是会高一些。

在cache miss的情况下,一方面CPU去Flash存储区读出数据返回给CPU;一方面对Cache执行一次refill操作。Cache miss已经造成了数据访问的延迟,为了减小这个延迟,我们采取“critical-word-first”和”hit under miss”的策略。“hit under miss”前面有图解介绍过,后面我们也以图解的方式,介绍cache line refill 和 critical word first的策略。

在发生了Cache miss的情况下,势必要发起cache line refill。那么新读进来的数据放在哪条line上呢?

对于one-way模式,又称直接映射模式,没有其他选择,替换掉的就是由transaction地址中line这个位段定位出的那一行,由于是one-way,因此只有一个cache line。就把它换掉。以图里的例子,假设CPU发出的访问请求,地址是0x5123,按照One-way模式下的参数分配,低四位,3,是cache line里的目标字节的偏移量;往上9位,定位是去看哪一行,9位的位段,对应数字是0x112,即去看第274行。

如图,假设line 274,它此时的tag是0x03,和目标地址需要的tag 0x02不匹配。说明cache miss。那么CPU去Flash 0x0513读出的内容,就会放在line 274这里,把CCDD的内容替换掉,并且这一行的tag位域里的值,从0x03换成0x02。对于One-way cache,当发生cache miss导致的cache line refill时,没有替换策略一说。

但如果是另外一种模式,2-way,就不一样了。同样的CPU transaction目标地址,0x5123,在2-way模式下,line位域只有8位,就是0x12,因此去第18行,check tag。由于是2way,因此tag0和tag1都要check。在这个例子中,非常不幸,tag0和tag1的内容,分别是0x01和0x,都不是期望的0x05。所以进入Cache miss状态,需要读取Flash,得到128位的数据。读上来的新数据放在哪里呢?肯定是在line18,这是目标地址的line位段决定的,唯一需要抉择的是,是把way0的line frame踢出去,换上新内容,还是把way1的line frame踢出去,换成新内容。这就涉及到【替换算法】的问题。在STM32L5的这块ICACHE中,我们采用常见的LRU原则,即least recently used。把最近用的最少的那个信息块驱逐出去,这里驱逐是Cache中的一个专门术语,Eviction。

ICACHE还支持区域地址remap,因此对外部memory的访问,本来是0x6000 0000开始的地址区间,重映射后是0x2000 0000以下的地址空间。HADDR_in是0x2000 0000以下的地址值,存放在tag memory里的地址信息,是重映射后的地址。

进一步结合TrustZone来考虑,对于片上Flash,从0x0800 0000开始的原生地址,IDAU定义了对应在0x0C00 0000的别名地址空间。比如说对片上flash第一个字节的访问,可以使用0x0800 0000也可以使用0x0c00 0000。这两条地址,是以不同的tag信息存放在不同的cache line中的。

为了体会这一点,我们稍后来做一个hands-on。

在做hands on之前,我们把critical word first策略,简单介绍一下。

楼主:
所谓的“critical word”,就是CPU要求的数据所在的那个word。

在cache line refill的过程中,ICACHE作为AHB master设备,发起的是burst传输,传输长度是128位,即一条cache line的长度。走AHB 端口1出去,还是走AHB 端口2出去,取决于要从哪个存储区域去refill。对于从片外存储区做burst读操作,来refill cache的过程,有两种burst类型可以配置:WRAP和INC。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举个例子,假设内核要取外部存储区域上地址偏移量为4这个字节的内容,就是右下图中黄色高亮的部分。

对于WRAP类型的burst传输:会先把0x04所在的字,4、5、6、7,即第二个word先传回来,放在cache line的第二个空位;接下来传8、9、10、11所在的第三个word,然后是第四个word,最后把0/1/2/3所在的第一个word传过来,放到cache line的第一个空位。这样一个cache line refill才完成。在第一个回传周期里,0x04的内容就被同时返回给内核了。

对于普通的INC类型的burst传输,无论CPU真实需要的是哪个字节数据,都是把该数据所在的128位对齐的地址,从头到尾,依次传递,依次放在cache line中。先传0/1/2/3所在的第一个word;目标数据0x04所在的word要在第二次才能传到cache line中。那么结合之前讲的hit under miss,显然这种传输和填充顺序,失效延迟会更多一些。

ICACHE这一集的第一个实验环节,我们来体会一下TZ环境下,ICACHE的使用。片上Flash和SRAM的安全区域分配,保持和STM32CubeL5固件包里的例子一样:包括选项字节预配置,和SAU动态配置。我们使用STM32CubeMX来生成TZ环境下的两个应用。安全应用占据bank1,非安全应用占据bank2。上电复位后,片上Flash的安全属性分配,如左图所示。

在安全应用里,CPU处于安全状态,可以访问到安全世界的资源和非安全世界的资源。也就是说可以操作安全扇区,也可以操作非安全扇区。看到这里,也许会有人提出疑问,上一集介绍Flash安全访问规则的时候,不是多次强调:安全属性的扇区只能被安全transaction访问;非安全属性的扇区只能由非安全transaction访问吗?说的完全不错,为了再次强调片上Flash的安全访问规则,我特意在这张胶片的右上角,把这张图再次贴了出来。在第二级检查阶段,经过了第一级内核检查放行,来到AHB总线上的transaction,它的属性,一定要和目标flash地址的安全属性一致,访问才能成功。

这个规则,和我刚才说的“CPU处于安全状态,可以访问到安全世界的资源和非安全世界的资源。也就是说可以操作安全扇区,也可以操作非安全扇区”完全不矛盾。CPU处于安全状态时,是可以发出安全transaction,也可以发出非安全transaction的。只要访问的地址,在SAU/IDAU看来是非安全区域地址,就可以发出非安全transaction了。而我们STM32L5片上 512K Flash,每一个比特,都有它的安全地址和非安全别名地址。好了,理论上理顺了,我们接下来设计试验内容。

复位后L5运行安全应用,处于安全状态。我们先擦除bank0的最后一个page的扇区,然后考察以下操作:先写再读,和先读再写,然后再读。并且对同一块物理地址,分别使用安全别名和非安全别名,去发出访问。如中图所示。

第二阶段,我们还是处于安全应用中,不过是去对bank1的最后一个page扇区,做同样的擦除,和后续各种操作的考察。如右图所示。

我们先通过STM32CubeProgrammer来检查当前芯片里的选项字节,恢复到胶片里的要求,TZEN和DBANK都为1,bank0先全部划分给安全扇区,bank1先全部划分给非安全扇区。这也是STM32CubeL5软件包里众多例程,共有的一个选项字节初始状态。

然后使用STM32CubeMX生成初始工程框架。LPUART就让它保持缺省状态下的非安全属性,反正安全应用也可以使用它来打印测试过程中的信息;ICACHE分配到安全世界,启动后就使能它的工作。PB7控制蓝色LD2,分配到非安全世界。我们可以通过LD2的闪烁或者常亮来判断程序当前已经运行到非安全应用了。

应用的初始框架工程生成好之后,我们先在安全应用中添加打印信息,然后在非安全应用中,使能NS的systick,让它们跑起来,检查这个初始项目能否运行。之后再进一步添加对flash扇区和操作。如果一切OK,板子运行后,可以从串口界面看到右下图这样的打印信息。

项目初始框架已经搭好,运行也正常。接下来我们开始考察ICACHE对Flash读写的各种作用。

首先,我们作用于安全扇区“先把bank0的最后一个page擦除。然后对第一个word,以安全别名地址,写入一个特殊值,pattern_1;然后以同样的地址把它读出来。从理论上分析,写操作,ICACHE不起作用,因为它是单向cache,只提供对读操作的缓存。接下来的读操作,ICACHE要开始工作了。显然之前没有读过这个地址,因此对cache来说。它没有缓存过这个地址上的内容,这是一次cache miss。于是CACHE去读取flash bank0,最后一个page的首地址,并连续读16个字节上来,放在cache的某条cache line中。同时把第一个word的内容返回给CPU。那么这次读出来应该就是pattern_1。

然后我们对第二个word,也是和以安全别名地址进行读取。第二个word的地址,显然在第一次cache line中了,于是Cache直接返回cache里的内容,当然是0xFFFFFFFF。接下来,我们往第二个word的地址,还是以安全别名地址,写入pattern_2。然后再以相同的地址读出来。会得到什么值呢?往第二个word写pattern_2,对ICACHE来说是透明的,它并不知道,因为它不管写操作。但是后面第三次读取,ICACHE要出来说话了,它觉得这个地址,是在第一次fill的cache line中,于是不去真正读取flash第二个word的内容,而是直接返回cache里缓存的内容,那当然就是cache line里的0xFFFFFFFF了。那如果我们再使用这个第二个word的非安全别名地址去读取呢? 一方面首先这个地址在IDAU看来是NS的,而SAU配置下还是S的,因此二中综合结果就是,这个地址是S的;所以CPU处于安全状态去访问一个安全地址,这是一条安全transaction,可以正确读取Flash自身看来安全的扇区。因此可以读操作是合法的。另外一方面,这个地址,在ICACHE中,是完全一条新的地址,所以不会受对这个word的第一次使用安全别名地址去读取后,存储在ICACHE中的地址影响。所以这次读操作,对ICACHE来说是一个cache miss,它会去真正读取flash的地址内容,来fill cache line,并将目标地址的内容返回给CPU。

【对S 扇区】
pattern_1
0xFFFF
0xFFFF
pattern_2

我们来考察非安全扇区“先把bank1的最后一个page擦除。然后对第一个word,以非安全别名地址,写入一个特殊值,pattern_3;然后以同样的地址把它读出来。和前面考察安全扇区的第一个word读写情况一下,这是一次cache miss,CACHE会去读取flash bank1,最后一个page的首地址,并连续读16个字节上来,放在cache的某条cache line中。同时把第一个word的内容返回给CPU。那么这次读出来应该就是pattern_2。

然后我们对第二个word,也是和之前一样,同第一个word间隔远一点,至少16字节以上,刻意地不要受第一个word读操作时fille在cache line里面的地址影响。

我们先以安全别名地址进行读取,这是一次cache miss,于是ICACHE真正去读取目标地址,得到0xFF...FF。

接着执行写操作,对目标地址,就是第二个word写入pattern_4。这次写操作,仍然对ICACHE是透明的,所以在下一次对同样地址的读操作,ICACHE会错误的认为这是一个cache hit,而返回错误的0xFF...FF。如果我们仍采取前面的方法,对这同一块物理地址,使用别名地址会怎样?我们可以代码试一下。

【对NS 扇区】
pattern_3
0xFFFF
0xFFFF
RAZ
pattern_4

我们回顾并总结一下刚才这个ICACHE动手实验环节,带来的一些体会:

STM32L5里的ICACHE是单向的,不管写操作,只对某些读访问提供缓存。因此,我们在编程时,要特别注意不要使用相同的地址去执行 ”读-->写-->读“的操作。这样,第二次读操作的结果,很有可能不能反应之前的写操作的内容。如果一定要这样做,需要在写和第二次读之间,手动做一下cache invalidation,才能保证读出来的内容和前一次写进去的一致。

另外,在TZ环境下,Flash上同一块物理地址,有安全地址和非安全两个地址。它们在cache中是以不同的地址信息,被缓存的。

我们再来看看ICACHE的另外·一个功能,对地址重映射区域访问时的处理。

前面看到,ICACHE是放在CM33内核出来的C-AHB总线上,它可对CODE region的读取做缓冲。这里的CODE region是ARM内核定义的4G地址空间中,0x0到0x1FFF FFFF这一段512M的区域范围。所以一旦ICACHE使能,对片上flash的读取操作可以被cache,因为对它的访问地址,根据当前的访问的安全性是0x0800,0000开头,或者0x0c00,0000开头的地址,就落在可被cache的地址范围内。如果要对片外Flash的访问也发挥cache功能,需要在ICACHE模块中做配置,把本来在0x6000,0000开头的地址范围,remap,重映射到0x0到0x1FFF FFFF,这4G地址空间中的低512M空间里。刨去片上Flash已经占据的0x0800 0000到0x0FFF FFFF的128M空间,其余的是片外Flash可以被remap到的地址。ICACHE模块里支持对4个外部flash区域做重映射。

这样当使用别名地址,即remap后的地址去访问外部Flash时,transaction就不走原来的S-AHB bus,而是走C-AHB bus,就来到ICACHE被管理了。

操作层面商,通过配置CRR寄存器(configuration region register)来设定区域的起始地址、大小、以及重映射后的地址。这些配置要在ICACHE没有使能的时候才可以操作,一旦配置后,并使能了对应的区域映射后,remap就开始生效,无论此时ICACHE是否使能,也不管该transaction是否是可缓冲的。

我们来小结一下STM32上可以运行代码的那些物理区域。

首先,片上Flash,它的原生地址就可以享受ICACHE的缓存福利,无需也不能做地址重映射。对它的访问,总是从C-Bus来到ICACHE模块,如有必要再从Fast-bus出去。

片上SRAM,两个原生地址;一个不能享受ICACHE的服务,也不能做地址影视,对它的访问,内核走的是S-Bus;另外一个原生地址,和片上Flash一样,可以享受ICACHE的服务,无需也不能做地址重映射。对它的访问,总是从C-Bus来到ICACHE模块,再从Fast-bus出去。

通过Octo-SPI外接的片外flash,和通过FSMC外扩的片外Flash,它们的原生地址在0x6和0x9开头的高端地址,都不能享受ICACHE的服务,但是可以通过区域的地址重映射,把地址映射到0x2000 0000以下的空间。这样,对这些片外flash上指定区域的访问,就可以走C-bus进来,享受ICACHE的服务,如有必要则从Slow-bus出去。

前面介绍了ICACHE的两大功能,一个是它的本职工作,为读操作提供缓存;

第二个是,为片外code区域提供地址重映射共,并通过它的两个AHB主端口,提高访问的并行性。这里要强调一点,是否remap和是否cacheable没有关联。即使ICACHE的使能位没有置位,如果ramap配置了,一样可以独立工作。

最后,为了对ICACHE的提速有个更直观的认识,我们在STM32L5上跑一段标准benchmark,即Coremark程序。

比较一下,在使能和不使能ICACHE的情况下,跑分的比较。并且,在ICACHE使能的情况下,使用默认的两路集相关工作模式,和一路或者又叫直接模式,分别再跑一下,比较性能的差异。

网友A(2024-07-21):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B: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

网友C: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

网友D: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E: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

网友F: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G: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H: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I: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

网友J:
相当于积分,用于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