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Gx QFN28中间散热焊盘能否接“VSS”

楼主(2023-11-27):
我想请教:GD32F130G6芯片,它是QFN28封装,其底部中间有一个焊盘,在布PCB板时该焊盘是否可以连接到“VSS”,谢谢!

网友A:
不可以,一般底部焊盘是GND

楼主:
谢谢“中国龙芯CDX”的指教!在这个芯片中,您所说的“GND”和芯片的“VSS”是否均指直流电源的负极?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B:
VSS就是接GND

网友C:
你是说将电源和地相连吗?等着板子烧毁吗?

楼主:
C:\Users\Leovo\Pictures\Screenshots\GD32130G.png这是官方GD32130G-START板图,从该图上看,中间散热焊盘未接“GND”

楼主:
不知哪位实际使用过该型号的,请指点一下,该型号的芯片散热焊盘接“GND”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