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NUCLEO-U5A5ZJ-Q测评】超低功耗测试

楼主(2023-11-27):
1、STM32U5A5ZJ-Q是新一代超低功耗的MCU,支持在运行和低功耗模式下使用内部 SMPS,可以让我们设计功耗非常低的项目,能满足智能应用(包括可穿戴设备、个人医疗设备、家居自动化和工业传感器)最苛刻的功耗/性能要求。
STM32U5A5ZJ-Q采用先进40nm工艺并,有效改善了漏电流和动态电流,STM32U5优化了功耗管理模式,增加了低功耗后台自主模式(LPBAM,Low Power Background Autonomous Mode),和一些可以在低功耗下运行的外设和功能。和STM32L5等低功耗相比有非常大的提升。
STM32U5A5ZJ-Q 具有最大4 MB Flash, 2.5 MB SRAM,频率最大可达到 160 MHz,内嵌的LDO和SMPS支持在线切换。
MCU的功耗典型的参数如下:

2、上电后MCU默认处于运行模式,可以根据需要设置相应的低功耗模式来降低功耗。
• Sleep mode:
• Stop 0, Stop 1, Stop 2, Stop 3 modes
• Standby mode
• Shutdown mode
唤醒方式和时钟详细可以如下:

3、功耗的测试直接将万用表接入到电路板的IDD上,测试的代码比较简单,可以直接调用系统的函数。在进入
低功耗之前,先闪烁LED 10秒用于标记运行状态。进入低功耗之后LED不再闪烁。需要注意,如果没有写唤醒功能
进入低功耗之前要进行一些适当的延时,避免MCU上电后直接休眠无法唤醒。

//HAL_PWR_EnterSLEEPMode(PWR_MAINREGULATOR_ON, PWR_SLEEPENTRY_WFI);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MAIN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HAL_PWREx_EnterSTOP1Mode(PWR_STOPENTRY_WFI);
    //HAL_PWREx_EnterSTOP2Mode(PWR_STOPENTRY_WFI);
    // HAL_PWREx_EnterSTOP3Mode(PWR_STOPENTRY_WFI);
    //HAL_PWR_EnterSTANDBYMode();
    //HAL_PWREx_EnterSHUTDOWNMode();
4、测试结果:
1、160MHZ 运行模式
2、sleep 模式
3、stop 模式0
4、stop 1

5、STOP2
6、stop3
7、shutdown
8、standby

STM32U5A5ZJ-Q的低功耗非常优秀,搭配160MHZ的时钟,可以说鱼和熊掌都有了。

网友A:
之前有一个壁虎的开发板,可以直接测试功耗的。

网友B:
一楼的应该是老工程师,壁虎的单片机很多年了,至少十年以上了。

网友C(2024-03-12):
大佬,我使用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MAIN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这个,功耗测有17mA。请问还有什么配置吗?大佬,可以分享一下工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我使用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MAIN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这个,功耗测有17mA。请问 ...

大佬,可以参考STM32Cube_FW_U5_V1.3.0\Projects\NUCLEO-U5A5ZJ-Q\Examples\PWR  这个工程。
不同的低功耗模式还要修改下进入低功耗的函数,帖子里面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可以参考STM32Cube_FW_U5_V1.3.0\Projects\NUCLEO-U5A5ZJ-Q\Examples\PWR  这个工程。
不同的低功 ...

多谢大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