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STM32 内部Flash读写 程序源码

楼主(2023-11-27):
STM32 内部Flash带缓存读写 程序源码
由于STM32 系列Flash的Erase操作很多是按Page擦除,如果往Flash写入的数据或余数不够一个整Page,那么该Page其他数据也会被擦除掉。
所以这种情况想保持其他未操作数据不变的话,就要做缓存读写,既将要擦除Page的数据全读出来,与新写入的数据Merge后,再写入。这一块目前ST没有给出Demo,需要现写。
注意到Programming in the Flash memory performed by word or half-page 所以,Write API使用了按Word写入

楼主:
测试程序使用的单片机为STM32L0系列,PageSize为128B,

楼主:
Memory map如下:
下面是我以前写的API,首先是相关宏定义:

0 Macro
读写API内部调用的是STM32xx_hal_flash.c中的HAL_FLASH_Program API,如果使用不一样的Hal库,可以直接替换下方的Flash_WriteOneWord宏定义: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typedef unsigned char   BOOL;       /* boolean data */
typedef unsigned char   FLAG;       /* boolean data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BIT;      /* unsigned 8 bit data */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BIT;     /* unsigned 16 bit data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BIT;     /* unsigned 32 bit data */
typedef unsigned long   WORD;       /* unsigned 32 bit data */

#define PAGE_SIZE              FLASH_PAGE_SIZE

#define Flash_WriteOneWord(a, b)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WORD, a, b)
#define Flash_WriteOneHalfWord(a, b)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HALFWORD, a, b)

楼主:
1.Flash_Erase
Erase主要负责写入之前清空的操作,由Wirte API判断要Erase多少Page
/*****************************************************************************
[url=home.php?mod=space&uid=139335]@name[/url] : Flash_Erase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 Erase the whole page by NumtoErase
@Param In : U32BIT StartAddr
                     uint16_t PageNumtoErase
@Param Out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 TURE for Success, FALSE for Failed

History      :
  1.Date   : Tuesday, June 04, 2018
    Author   : Howard Xue

*****************************************************************************/
BOOL Flash_Erase(uint32_t StartAddr, uint16_t PageNumtoErase)
{

        if(HAL_FLASH_Unlock() != HAL_OK)
                return FALSE;

        uint32_t PageError_Tmp = 0;
        FLASH_EraseInitTypeDef Eras;
        Eras.NbPages = PageNumtoErase;
        Eras.PageAddress = StartAddr;
        Eras.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PAGES;

        if(HAL_FLASHEx_Erase(&Eras , &PageError_Tmp) != HAL_OK)
                return FALSE;

        if(HAL_FLASH_Lock() != HAL_OK)
                  return FALSE;

        return TRUE;

}

楼主:
2. Flash_Read_Byte
/*****************************************************************************
@Name : Flash_Read_Byte
@Brief : Read Internal Falsh data by address
@Param In : uint32_t StartAddr
                      uint8_t  *ReadBuf
                      uint32_t NumToRead
@Param Out :   uint8_t  *ReadBuf
@Return : TURE for Success, FALSE for Failed

History      :
  1.Date   : Tuesday, June 04, 2018
    Author   : Howard Xue

*****************************************************************************/
BOOL Flash_Read_Byte(uint32_t StartAddr, uint8_t  *ReadBuf, uint32_t NumToRead)
{
        if(NumToRead== 0)
                return FALSE;

        uint32_t DataNum = 0;
        uint32_t ReadAddress = StartAddr;

        while(DataNum < NumToRead)
        {
                *(ReadBuf + DataNum) = *(__IO uint8_t  *)ReadAddress++;
                DataNum++;
        }
                return TRUE;
}

楼主:
写之前要先Erase,并且Unlock,这种方法是NoBuffer形式,既每次写入都会Erase 一个Page,(因为STM32 Erase都是最低以Page为单位,例如我的芯片是128B,不同的芯片FLASH_PAGE_SIZE 不用,直接copy 不需要修改)

楼主:
3.Flash_Write_NoBuffer
/*****************************************************************************
@Name : Flash_Write_NoBuffer
@Brief : Write Flash without Buffer
@Param In : uint32_t StartAddr
                      uint32_t  *pBufferToWrite
                      uint32_t NumToWrite
@Param Out :   uint32_t  *pBufferToWrite
@Return : TURE for Success, FALSE for Failed

History      :
  1.Date   : Tuesday, June 04, 2018
    Author   : Howard Xue

*****************************************************************************/
BOOL Flash_Write_NoBuffer(uint32_t StartAddr, uint32_t *pBufferToWrite, uint32_t NumToWrite)
{

        uint32_t PageNumtoErase = 1;//default
    uint32_t i;

        if(NumToWrite == 0)
                return FALSE;

        //GetPageNum to erase
        if(NumToWrite > FLASH_PAGE_SIZE)
        {
                PageNumtoErase = NumToWrite/FLASH_PAGE_SIZE + 1;
        }

        //Erase whole page
        if(Flash_Erase(StartAddr, PageNumtoErase) != TRUE)
                return FALSE;

                //4.Write Buffer to Flash, Unlock -> write -> lock
        if(HAL_FLASH_Unlock() != HAL_OK)
                return FALSE;

    for ( i = 0 ; i < (NumToWrite/4) ; i++ )
    {
                if(Flash_WriteOneWord(StartAddr + i * sizeof(uint32_t ), *pBufferToWrite) != HAL_OK)
                        return FALSE;

        pBufferToWrite++;
    }

                 if(HAL_FLASH_Lock() != HAL_OK)
                  return FALSE;

                return TRUE;

}

楼主:
4.Flash_Write_WithBuffer
BufferWrite其实就是先根据要写多少数据,算出相应需Erase的page数,之后将这些Page的数据全读出来,与新要写入的数据合并覆盖后,再写入。 这样就实现除了要写入的地址数据,其他的数据不被Erase更改。

注意Wite传入参数如果是U8的需要强制转换成U32

/*****************************************************************************
@Name : Flash_Write_WithBuffer
@Brief : Read Buffer from Flash ,Then Merge New Data and Write
@Param In : uint32_t StartAddr
                      uint32_t  *pBufferToWrite
                      uint32_t NumToWrite
@Param Out :   uint32_t  *pBufferToWrite
@Return : TURE for Success, FALSE for Failed

History      :
  1.Date   : Tuesday, June 04, 2018
    Author   : Howard Xue

*****************************************************************************/
BOOL Flash_Write_WithBuffer(uint32_t StartAddr, uint32_t *pBufferToWrite, uint32_t NumToWrite)
{

        uint8_t PageNumtoErase = 1;//default is erase 1 page.
    uint32_t i;
        uint32_t ReadBuffer_Length = 0;
//        uint8_t ReadBuffer[FLASH_PAGE_SIZE] = {0};

        if(NumToWrite == 0)
                return FALSE;

        //GetPageNum to erase
        if(NumToWrite > FLASH_PAGE_SIZE)
        {
                PageNumtoErase = NumToWrite/FLASH_PAGE_SIZE + 1;
        }

        ReadBuffer_Length = PageNumtoErase*FLASH_PAGE_SIZE;

        U32BIT *pReadBuffer = (U32BIT *)calloc(1, ReadBuffer_Length);
        U32BIT *pReadBufferCount = pReadBuffer;

        //1.Read orginal data from flash
        Flash_Read_Byte(StartAddr,(U8BIT *)pReadBuffer,ReadBuffer_Length);

        //2.Merge New Data for Write
        memcpy(pReadBufferCount,pBufferToWrite,NumToWrite);

        //3.Erase whole page
        if(Flash_Erase(StartAddr, PageNumtoErase) != TRUE)
                return FALSE;

        //4.Write Buffer to Flash, Unlock -> write -> lock
        if(HAL_FLASH_Unlock() != HAL_OK)
                return FALSE;

    for ( i = 0 ; i < (ReadBuffer_Length/4) ; i++ )
    {
        if(Flash_WriteOneWord(StartAddr + i * sizeof(uint32_t ), *pReadBufferCount) != HAL_OK)
                        return FALSE;

                pReadBufferCount++;
    }

        if(HAL_FLASH_Lock() != HAL_OK)
                return FALSE;

         free(pReadBuffer);
         return TRUE;

}

楼主:
5. Test
Test程序中,先Flash_Write_NoBuffer将Data全部写入Flash,然后更改几个下次要写入的数值,只写入更改的数据,这样FlashBufferWrite就会仅更新更改的数值,其他数值不变(如果不使用BufferWrite,Flash同一Page其他数据都会被Erase)
注意Wite传入参数如果是U8的需要强制转换成U32

void FlashTest()
{
        U8BIT Data_W[64] = {0xFA,0xFA,0xFE,0xFE,0xFA,0xFA,0xFE,0xFE,0xFA,0xFA,0xFE,0xFE,0xFA,0xFA,0xFE,0xFE,0xFA,0xFA,0xFE,0xFE,0xFA,0xFA,0xFE,0xFE};
        U8BIT Data_R[64] = {0};
    U32BIT FLASH_DATAZONE_BASE_ADDR = 0x08028000; //Address for test

        Flash_Read_Byte(FLASH_DATAZONE_BASE_ADDR, Data_R,sizeof(Data_R));

        Flash_Write_NoBuffer(FLASH_DATAZONE_BASE_ADDR,(U32BIT *)&Data_W[0],sizeof(Data_W));

        Flash_Read_Byte(FLASH_DATAZONE_BASE_ADDR, Data_R,sizeof(Data_R));

        Data_W[0] = 0;
        Data_W[1] = 1;
        //Merge new data and write, ohter data will contained
        Flash_Write_WithBuffer(FLASH_DATAZONE_BASE_ADDR,(U32BIT *)&Data_W[0],4);

        Flash_Read_Byte(FLASH_DATAZONE_BASE_ADDR, Data_R,sizeof(Data_R));
}

网友A(2024-07-21):
需要靠近在外部添加一个钳位二极管

网友B:
ESD电压通过接地放掉

网友C:
电阻消耗过电压的能量

网友D:
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

网友E:
在信号线中串联小电阻其主要目的是对引脚的保护

网友F:
根据电荷守恒:Qinitial=Qfinal

网友G:
并且衡量电阻受温度影响大小的物理量是温度系数

网友H:
需要更大的齐纳二极管来承受能量

网友I:
就导通接地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