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内部Flash读写,double数值读写

楼主:
单片机stm32f103c8t6,程序存储器64Kb:

对其最后一页,第63页进行读写操作,空间1Kb。

写入一个32位的数据0x12345678到Flash首地址为0x0800FC00.则在Flash中存储情况如下:

即,低位地址存储数据的低位,高位地址存储数据的高位。数据的首地址为存储地址的低位。

楼主(2023-11-27):
main.c代码: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Copyright (c) 2022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This software is licensed under terms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LICENSE file
  * in the root directory of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 If no LICENSE file comes with this software, it is provided AS-IS.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rtc.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uint8_t rxdata1;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ifdef __GNUC__                                                                        //串口重定向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PUTCHAR_PROTOTYPE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发字符串函数
uint8_t Usart_SendString(const uint8_t* str)
{

        while(*str!='\0')
        {
                if(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str, 1, 1000)!=HAL_OK)
                {
                        return 0;  //发送失败
                }
                str++;
        }
        return 1;  //发送成功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 (huart->Instance == USART1){
        /* 将接收成功的数据通过串口发出*/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1,&rxdata1, 1); //不要在此处用中断式发送,不然会丢失信息
        HAL_UART_Transmit(&huart1,&rxdata1, 1, 0xffff);//查询法发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rxdata1, 1);    //重新启,接收1个数
        }

}

// 芯片的Flash为64K,最后一页Flash的首地址为0x0x0800FC00,每页1Kb。
#define FLASH_FOR_EEPROM_ADDRESS                0x0800FC00
uint32_t WriteFlashData[3] = {0x12345678,0x22222222,0x33333333};//数据
uint32_t addr = 0x0800FC00; // 芯片的Flash为64K,最后一页Flash的首地址为0x0x0800FC00,每页1Kb。
/*FLASH写入程序*/
void WriteFlashTest(uint32_t L,uint32_t Data[],uint32_t addr)
{
        uint32_t i=0;
        /* 1/4解锁FLASH*/
        HAL_FLASH_Unlock();
        /* 2/4擦除FLASH*/
        /*初始化FLASH_EraseInitTypeDef*/
        /*擦除方式页擦除FLASH_TYPEERASE_PAGES,块擦除FLASH_TYPEERASE_MASSERASE*/
        /*擦除页数*/
        /*擦除地址*/
        FLASH_EraseInitTypeDef FlashSet;
        FlashSet.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PAGES;
        FlashSet.PageAddress = addr;
        FlashSet.NbPages = 1;
        /*设置PageError,调用擦除函数*/
        uint32_t PageError = 0;
        HAL_FLASHEx_Erase(&FlashSet, &PageError);
        /* 3/4对FLASH烧写*/
        for(i=0;i<L;i++)
        {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WORD, addr+4*i, Data[i]);
        }
        /* 4/4锁住FLASH*/
        HAL_FLASH_Lock();
}
/*FLASH读取打印程序*/
void PrintFlashTest(uint32_t L,uint32_t addr)
{
        uint32_t i=0;
        for(i=0;i<L;i++)
        {
                printf("addr is:0x%x, data is:0x%x\n", addr+i*4,  *(__IO uint32_t*)(addr+i*4));
        }
}

double WriteFlashData2[3]={3.5,1234567890,-3.5};
typedef union{
        double doubleNum;
        uint64_t u64Num;
} DoubleAndU64;
void WriteFlashDouble(uint32_t L,double Data[],uint32_t addr)
{
        DoubleAndU64 data2u64;
        uint32_t i=0;

        /* 1/4解锁FLASH*/
        HAL_FLASH_Unlock();
        /* 2/4擦除FLASH*/
        /*初始化FLASH_EraseInitTypeDef*/
        /*擦除方式页擦除FLASH_TYPEERASE_PAGES,块擦除FLASH_TYPEERASE_MASSERASE*/
        /*擦除页数*/
        /*擦除地址*/
        FLASH_EraseInitTypeDef FlashSet;
        FlashSet.TypeErase = FLASH_TYPEERASE_PAGES;
        FlashSet.PageAddress = addr;
        FlashSet.NbPages = 1;
        /*设置PageError,调用擦除函数*/
        uint32_t PageError = 0;
        HAL_FLASHEx_Erase(&FlashSet, &PageError);

        /* 3/4对FLASH烧写*/
        for(i=0;i<L;i++)
        {
                data2u64.doubleNum=Data[i];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DOUBLEWORD, addr+8*i, data2u64.u64Num);
        }
        /* 4/4锁住FLASH*/
        HAL_FLASH_Lock();
}
void PrintFlashDouble(uint32_t L,uint32_t addr)
{
        DoubleAndU64 data2double;
        uint32_t i=0;
        for(i=0;i<L;i++)
        {
                data2double.u64Num=*(__IO uint64_t*)(addr+i*8);
                printf("addr is:0x%x, data is:%f\n", addr+i*8, data2double.doubleNum );
        }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8_t dat1[]={"China "};
        uint8_t dat2[]={"Back!\r\n"};
//        uint8_t *dat2="7777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MX_RTC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rxdata1, 1);  //中断接收函数

        WriteFlashDouble(3,WriteFlashData2,addr);
        PrintFlashDouble(3,addr);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记得看看奇偶校验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2,GPIO_PIN_RESET);
          HAL_Delay(2000);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12,GPIO_PIN_SET);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uint8_t*)"China ",sizeof("China "), 0xffff);
          HAL_Delay(2000);
          while(huart1.gState != HAL_UART_STATE_READY);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1,dat1,6); //不要在此处用sizeof(dat1),不然下一次连续发送就会失效!
          while(huart1.gState != HAL_UART_STATE_READY);
          HAL_UART_Transmit_IT(&huart1,dat2,7);

          while(huart1.gState != HAL_UART_STATE_READY);
      printf("Hello\r\n");  //使用printf必须用\n结束!!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 = {0};

  /**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
  *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RCC_OSCILLATORTYPE_L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EPredivValue = RCC_HSE_PREDIV_DIV1;
  RCC_OscInitStruct.LSEState = RCC_LSE_ON;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9;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eriph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RTC;
  PeriphClkInit.RTCClockSelection = RCC_RTCCLKSOURCE_LSE;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__disable_irq();
  while (1)
  {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楼主:
debug中的memory:

正好对应WriteFlashData2[3]={3.5,1234567890,-3.5}中的三个双精度浮点数。

楼主:
串口打印出来的数据,与实际一致。

楼主:
这里double类型数据的存储,采用了联合体(union)完成的。

网友A(2024-08-01):
主电路那些环路产生的噪声会加到控制信号上

网友B: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C:
在GR-SAKURA中,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

网友D: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E: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F:
通过交流电源插头从产品中流走

网友G: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H:
交流电压在发射EMI

网友I: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J:
这样的设定只需在setup()中定义一次便能在整个程序中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