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计数外设篇学习之UM1061 STM32F2系列标准外设库说明

楼主(2023-11-28):
本用户手册涵盖了STM32F2系列嵌入式软件标准外设库的具体说明,功能及配置方法介绍,适用于STM32F205/215, STM32F207/217系列单片机。

网友A(2024-08-01):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B: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C: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D: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E: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F: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G: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H: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I: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J: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