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小华半导体HC32L196PCTA的问题咨询

楼主(2023-11-28):
我用MDK在线仿真会提示一条错误信息,请教一下怎么解决。芯片用的是HC32L196PCTA.

楼主:
发现问题所在了,下载的例程在选过芯片型号后“System Viewer File”这个选项默认会改成我的文档目录中的一个文件。重新指定这个文件目录就好了。将文件目录指向例程中的HC32L19X.sfr。仿真就不报错了。

网友A:
需要技术支持吗? 可以加我微信:18652166223

网友B:
在什么情况下不需要重新进行指定呢

网友C:
文件的地址可以使用相对寻址方式吗

网友D:
这个文件需要人工进行添加到相应位置吗

网友E:
可以设置所有引用文件的路径吗

网友F:
这个文件的路径是不是也取决于代码里边的引用形式啊

网友G:
这个目标文件可以用户自行创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