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计数外设篇学习之AN3109_用STM32F10x微控制器的DMA和DMA超时仿真通信外设FIFO

楼主(2023-11-28):
AN, DM, DMA, FIFO, ST
本文档适用于STM32全系列,是关于如何使用STM32F10x的DMA创建高效的循环FIFO并提供两种方法来实现DMA超时的应用笔记。

网友A(2024-08-01):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B: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C: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D: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E: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F: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G: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H: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I: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J: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