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去耦电容应该放多少个啊?

楼主(2023-11-28):
今天在原电路看到好多并联的去耦电容,为什么不用一个大容值的电容替代呢

网友A:
据说多个比单个好,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去耦电容的数量并没有固定的规定,它主要取决于电路的设计和需求。

网友C:
跨接一个10~100μF的电解电容器

网友D:
通常是一个大电容,加小电容

网友E:
尽量保持去耦电容的布局均匀,使电路中的各个电源等级得到均匀去耦。

网友F:
可以将几个电源引脚共用一个去耦电容。

网友G:
每个vcc都放个

网友H:
去耦电容的数量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电路设计

网友I:
数量的确定主要由你的电路复杂性和频率需求决定。

网友J:
建议在每个集成电路器件的电源引脚附近放置多个去耦电容

网友K:
需要在信号线的每一端都放置一个去耦电容

网友L:
每个集成电路芯片周围至少需要一个去耦电容

网友M:
可以根据电路的复杂程度和性能要求来适当增加或减少去耦电容的数量。

网友N:
高频旁路电容不能带引线。

网友O:
建议在每个集成电路器件的电源引脚附近放置多个去耦电容。

网友P:
需要在电源线和地线之间放置多个去耦电容。

网友Q:
去耦电容的数目可能会少于电源引脚数目。

网友R:
去耦电容的数量越多,电路的稳定性越好。

网友S:
可以使用仿真工具来模拟电路的性能,并根据仿真结果来确定去耦电容的数量。

网友T:
去耦电容的数量越多,滤波效果越好。

网友U:
去耦电容的数量应该足够多,以保证电容的电荷量和电压稳定性

网友V:
对于噪声能力弱、关断时电流变化大的器件和ROM、RAM等存储型器件,应在芯片的电源线(Vcc)和地线(GND)间直接接入去耦电容。

网友W:
每个电源引脚最好分配一个去耦电容。

网友X:
去耦电容的电压稳定性和电荷量都需要满足一定的要求 保证整个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Q:
功耗越高,工作频率越快,需要的去耦电容数量就越多。

网友H:
采用100μF以上的电解电容器的抗干扰效果会更好。

网友Y:
去耦电容的数量应该足够大

网友Z:
可以将几个电源io共用一个去耦电容。

网友AA:
发起在每一个集成电路器件的电源io四周安排多个去耦电容

网友AB:
为关键器件或模块配置适当容值的去耦电容。

网友AC:
去耦电容通常放置在放大器的输入和输出端,以减少信号的失真和噪声。

网友AD:
电容的ESL和ESR是必然存在的,这会导致实际电容的频响曲线呈非线性。

网友J:
可以根据这些因素灵活配置去耦电容的数量和位置,以满足电路的性能要求。

网友L:
去耦电容的数量和摆放位置在PCB设计中都非常重要。

网友AE:
去耦电容的数目取决于详细的利用场景以及电路设计

网友AF:
去耦电容通常放置在电源和地之间,以减少电源线上的噪声和电压波动。

网友AG:
去耦电容的数量和配置方式会受到电路负载变化、工作频率、抗干扰要求等因素的影响。

网友Q:
去耦电容的数量通常与芯片的功耗和工作频率有关

网友AH:
旁路电容和去耦电容应尽可能靠近电源输入处,以帮助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AI:
过多的去耦电容也会增加电路的复杂性,增加成本和功耗。

网友AJ:
增益越高,带宽越宽,需要的去耦电容数量就越多。

网友AK(2024-01-09):
每一个集成电路芯片四周最少必要一个去耦电容

楼主:
看大家的意思就是多放置几个呗

网友AL:
发起在每一个集成电路器件的电源io四周安排多个去耦电容。

网友AM:
必要在信号线的每一一端都安排一个去耦电容

网友AN:
尽量保持去耦电容的均匀布局,使电路中的所有功率电平均匀去耦。

网友AO:
跳接10-100 μ F电解电容

网友AP:
必要在电源线以及地线之间安排多个去耦电容。

网友AQ:
一个大电容的ESR和频响取消,没有多个电容并联之后的效果好。

网友AR:
去耦电容多了上电瞬间电流会很大啊

网友AS:
一大一小的电容,一般是成对出现的。

网友AT:
通常为1-2个

网友AT:
在选择去耦电容的数量时,需要考虑电路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并进行适当的计算和选择。

网友AU:
没有规定具体数量,需要权衡

网友AV:
采纳100μf以上的电解电容器的抗干扰结果会更好。

网友AW:
每一个电源io最佳分派一个去耦电容。

网友AX:
凡是是一个年夜电容,加小电容

网友AY(2024-02-08):
2个或者3个。

网友AZ(2024-03-11):
这个数量不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