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ib文件里面存放的是二进制还是其他代码?

楼主(2023-11-28):
是直接被编译成二进制文件了吗

网友A:
应该是中间码吧。汇编后的,链接前的。

网友B:
不知道,反正不是源代码了。

网友C:
不是二进制

网友D:
lib文件是静态库文件,它包含一组对象文件的二进制代码和符号信息,可以被编译器链接到可执行文件中。因此,lib文件里面存放的是二进制代码。

网友E:
LIB文件中存放的是函数调用的信息,值得一提的是数据库有静态数据库(.lib文件)和动态数据库(.dll文件)。

网友F:
动态LIB文件相当于一个C语言中的h文件,是函数导出部分的声明,而不将实现过程嵌入到程序本身中,编译后只是将函数地址存在宿主程序中,运行到调用函数是调用DLL并载入函数来实现函数的具体操作。

网友G:
LIB文件是不对外公开的,除非有专门的LIB查看工具,否则不能查看LIB文件中对函数的具体实现过程

网友H:
加入预编译指令#pragma comment (lib,"*.lib"),这种方法优点是可以利用条件预编译指令链接不同版本的LIB文件。因为,在Debug方式下,产生的LIB文件是Debug版本,如Regd.lib;在Release方式下,产生的LIB文件是Release版本,如Regr.lib。

网友I:
查看LIB和DLL文件都可以通过OLLYDBG中LOADDLL插件来反汇编查看各个函数的过程。

网友J:
静态编译将导出声明和实现都放在lib中。编译后所有代码都嵌入到宿主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