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电子收音机是怎么实现调频的啊?

楼主(2023-11-28):
老式的收音机可以调节电容器,新的电子式的就一个拨码开关,是怎么实现频道切换的呢

网友A:
好像内部是电子式的

网友B:
其实就是开关量调节的相关元气件的选择

网友C:
内部调节元件参数吧

网友D:
电子收音机实现调频的过程主要是通过调节本地振荡器的频率来实现的。

网友E:
应该是电子调频吧

网友F:
调频收音机就是接收这些频率调制的无线电信号,经过解调还原成声波

网友G:
调频(FM)收音机由输入回路、高放回路、本振回路、混频回路、中放回路、鉴频回路和音频功率放大器组成

网友H:
收音机 原理就是把从天线接收到的高频信号经检波(解调)还原成音频信号,送到耳机变成音波

网友I:
检波级输出的波动直流成分信号能反映输入的高频信号强弱,将它经自动增益控制电路后去控制中放级的增益

网友J:
收音机是把接收到的电台高频信号,用一个变频级电路将它转化为频率固定的中频信号,然后在对这个中频信号进行多级放大,再检波,低放

网友K:
信号与本地振荡器产生的本振信号进行FM混频,混频后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