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串口单线传输模式是怎么实现的啊?

楼主(2023-11-28):
是在串口发送完成之后立即切换成接收状态吗?是只有支持单线传输模式才可以用吗

楼主:
还是所有支持串口的模块都能配置成单线模式?

网友A:
倒是在其它品牌的芯片手册上看见过相关说明……不知道 微芯 这面有没有的,应该原先 爱特梅尔 产品会有

楼主:
没找到啥有关的描述啊

网友B:
单线模式?这个确实有点不了解

网友C:
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D:
就是接受和发送都是通过一根线来完成的吗

网友E:
就是发送和接收分开的  收发不同时 而且收发有规定的最小时间间隔

网友F:
就是发送和接收交替进行就行了

网友G:
是不是就是类似于18B20温度传感器这样的总线通讯啊

网友H:
这样的输出传输必然会有一个标准就是发送接收之间的时间间隔

网友I:
哪种串口通讯是一根线就能完成的啊

网友J:
Microchip很多加密芯片就是单线传输的,SW(Signal Wire),甚至还有两个PIN管脚的芯片,其中一个GND,另一个PAD就做为单线传输以及供电使用。可以用GPIO模拟,也可以用支持UART IO口复用的MCU实现,比如TX/RX可以互换。

网友K:
接收发送都使用同一根线

网友L(2023-12-28):
分时复用一根线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就是类似于18B20温度传感器这样的总线通讯啊

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