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大家好!我用proteus这个stm32的芯片为啥没有vss

楼主(2023-11-28):
我是一个纯新手,自己想学习嵌入式,我也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合适,元件也不太懂,自己想着先用仿真明白原理,以后再买元件。
不知道有啥推荐的学习路线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可能是引脚隐藏了吧

网友B:
没事儿,一般没有VSS也是可以用的,毕竟是仿真嘛

网友C:
这个还没注意,主要是proteus好久没用过了

网友D:
电源部分估计都是默认的,因为是仿真啊

网友E:
买个开发板多好,直接可以使用那种

网友F:
其实调试来说,还是硬件调试比较好用,而不是软件程序调试

网友G:
你这个没有电源也正常啊,是隐藏的啊

网友H:
放弃使用proteus吧,换成其他的硬件电路设计就好了

网友I:
这不是就把通用的IO引出了么,电源啥的没引出的

网友J:
嵌入式就还需要实际操作,写个代码啊,画电路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