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RTC设置时钟之后不能重新修改时间

楼主(2023-11-28):
先是RTC不能设置,后来可以设置了,也就是设置了时间以后,时钟从设置的时间继续运行。可是现在发现走的比正常时间快了

网友A:
应该跟晶振有关系

网友B:
RTC设置时钟之后不能重新修改时间,是因为在STM32的RTC模块中,一旦设置了时钟,其时间值就被固定了。要修改时间,需要重新设置RTC模块。

网友C:
改时间就得重新设置

网友D(2024-08-16):
防雷电路的输出残压值必须比被防护电路自身能够耐受的过电压峰值低,并有一定裕量

网友E:
模信号是幅度相等且相位相同的信号

网友F:
在完成测试后,需要分析测试结果并进行评估

网友G:
构成各种滤波器对EMI进行滤波

网友H:
在动态测试之前,首先需要设定测试时间和测试频率

网友I:
测试负载测试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进行的

网友J:
在测试中,可以改变负载电流,得到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

网友K:
随着对电路板模块的需求增加

网友L:
最常见的是用它们来创建PCB独立模块,比如Wi-Fi、蓝牙或者核心板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