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stm32f103r6和ILI9341和ADC10664做出来的电路图

楼主(2023-11-28):
(1)、必须使用proteus8.7及以上版本绘制仿真电路
(2)、使用STM32F103T6作为控制器
(3)、使用ILI9341TFT作为显示
(4)、使用模数转换器(ADC10664)或数模转换器(不具体要求)

必须保证STM32F103T6能正常运行
    1、连接电源
         2、连接外部高速晶振
3、复位电路
4、boot引导无效
5、外部低速晶振
6、外接其他电路正常
STM32F103T6与ILI9341连接正确,确保ILI9341能正常显示
    1、控制信号引脚连接正
2、数据信号引脚连接正确
3、电源信号连接正
4、使用模式与引脚连接正常
模数转换器(ADC10664)或数模转换器的转化模式与STM32F103T6连接正常并保证电路能正常运行。

想要用这三个硬件做好的电路图,温度计,心率检测器,或者其他的都可以,谢谢谢谢

网友A:
咋,在这儿求支援呢啊,自己画,proteus也不是很费劲

网友B:
我觉得用ST的芯片,在proteus上仿真是不是有点不行

网友C:
现在的proteus能仿真ST的32位芯片了?

网友D:
简单,你画个STM32的核心板,然后再加上这两个外设不就行喽

网友E:
现在proteus上有这个显示屏的组件么?

网友F:
我建议啊不如用硬件搭建一个,比较简单实用

网友G:
ADC10664的参数是多少?好用不?价格咋样?

网友H:
直接买个成品吧,我觉得用proteus仿真真的没啥意思

网友I:
能显示不就挺好么,你是电路都不会绘制么?

网友J:
网上找些资料吧,这问题简单的很,你得自己动起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