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M32在进行RAM的DMA传输时会占用多少系统总线?

楼主(2023-11-28):
做产品时用到了16K的内存到内存的数据DMA传输,看了一下STM32的DMA手册,说会占用一定的系统总线,到网上查了一下,基本也很难说准底在进行DMA传输时对CPU影响有多大,所以拿出来大家讨论一下,谁做过这方面的实验也可以讲讲,看看在进行DMA数据传输时,对CPU的执行速率有多大影响。

网友A:
这个手册上有写的,DMA占用的是哪个总线啥的

网友B:
在STM32微控制器上进行RAM的DMA传输时,DMA(Direct Memory Access)控制器会直接访问系统总线来完成数据传输,而不需要CPU的干预。

网友C:
DMA传输的数据大小越大,占用的系统总线带宽就越多。

网友D:
如果同时使用多个DMA通道进行数据传输,每个DMA通道都会占用一部分系统总线带宽。

网友E:
不同型号的STM32微控制器具有不同的系统总线带宽,因此DMA传输占用的带宽也会有所不同。

网友F:
其实需要根据具体的应用需求和系统配置来评估DMA传输对系统总线带宽的占用情况。

网友G:
在设计系统时,应考虑DMA传输与其他系统组件(如CPU、外设等)之间的带宽分配,以确保系统的正常运行和性能要求的满足。

网友H:
这个还没注意过,都是直接使用而且也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I:
你是调试的时候遇到问题了啊,还是DMA不好用了啊

网友J:
应该不会影响CPU的吧,不是独立运行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