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STM32真随机数算法的问题

楼主(2023-11-28):
rand是伪随机数,真随机数配合定时器time()计算产生随机数,但是如果我想上电初始化的时候要产生一个随机数怎么做,单片机每次上电时间都是一样的,怎么产生这个真随机数

网友A:
建议触发解决

网友B:
一般基本都是使用rand函数进行随机数发生

网友C:
你可以利用一些外部硬件设备(如噪声源、放射性衰变等)来生成真随机数。将这些设备连接到单片机的输入引脚,并在初始化时读取引脚的电平状态作为随机数种子。

网友D:
你可以读取芯片的制造日期、时间戳或其他唯一标识符,并将它们用作随机数种子。

网友E:
使用伪随机数生成器

网友F:
使用外部存储器

网友G:
随机函数也可以在单片机上用吗

网友H:
可以从内部的噪声源(如晶体振荡器的噪声)中获取随机信息。

网友I:
STM32F4系列微控制器通常具有内置的硬件随机数生成器

网友J:
目前大多数真随机数发生器是基于计算机算法生成的。

网友K:
如果需要更高质量的随机数,可以考虑使用专门的硬件随机数生成器或其他安全加密方法来生成随机数。

网友L:
从外部设备(如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中获取随机信息。

网友M:
STM32真随机数发生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用于生成不可预测的随机数,以支持密码学应用、模拟和其他应用程序

网友N:
如果硬件随机数生成器不可用或不需要,可以使用软件随机数生成器来生成伪随机数

网友O:
基于STM32内部的噪声源和加密算法来生成随机数的,其生成的随机数具有良好的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

网友P:
可以通过配置系统时钟和定时器来生成真随机数。

网友Q:
可以使用C语言标准函数stilib.h的srand()和rand()来获取随机数。

网友R:
可以使用ADC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然后对数字信号进行处理生成随机数。

网友S:
还可以使用一些硬件模块来生成真随机数,如RNG模块、ADC模块等。

网友T:
可以使用系统的时间戳生成随机数,每次生成不同的随机数。

网友U:
已经有许多真随机数发生器算法和技术,但仍有许多创新的空间,以进一步提高其性能和安全性。

网友V:
在STM32中,可以使用一些库函数或硬件模块来生成真随机数。

网友H:
生成的随机数都是伪随机数,不是真正的随机数。

网友W:
真随机数算法是指生成随机数时所使用的算法必须是真正的随机数生成算法,而不是伪随机数生成算法。

网友N:
在STM32中生成真随机数需要使用相应的库函数或硬件模块,并且需要正确初始化模块并设置相应的参数,以保证模块正常工作并生成符合要求的随机数序列。

网友X:
随机函数也可以在微控制器上使用吗

网友Y:
你可以读取芯片的制造日期、时候戳或者其他独一标识符,并将它们用作随机数种子。

网友Z:
可以使用STM32内部的硬件随机数生成器

网友:
STM32真随机数算法主要是通过硬件噪声源和伪随机数生成器来产生随机数。

网友H:
可以通过软件熵源接口从软件中获取随机信息

网友AA:
通常,rand函数用于生成随机数

网友AB:
今朝大多数真随机数发生器是基于计算机算法天生的。

网友AC:
stm32f4系列微控制器凡是具备内置的硬件随机数生成器

网友AD:
STM32部分型号内置硬件随机数产生器外设,读取相关寄存器即可生成随机数。

网友AE:
从外部设备(如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中获得随机信息。

网友AF:
可以从内部的噪声源(如晶体振荡器的噪声)中获得随机信息。

网友AG:
若是硬件随机数生成器不成用或者不必要,可以利用软件随机数生成器来天生伪随机数

网友H:
RNG处理器是以连续模拟噪声为基础的随机数发生器

网友AH:
可以经由过程设置装备摆设体系时钟以及定时器来天生真随机数。

网友AI:
可以利用adc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然后对于数字信号举行处置天生随机数。

网友AJ:
基于物理噪声的真随机数发生器可以利用真正的物理过程来生成真随机数,例如热噪声、量子噪声、光电效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