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F1CUBE使用部分重映射怎么操作?

楼主(2023-11-28):
用STM32F103系列的CUBE中怎么样设置IO端口重映射,我想要的是把tiM3_CH2从PA7映射到PB5上,哪位大侠帮助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就选中这个IO然后配置定时器啥的功能就好了

网友B:
这个cubemx我觉得也是比较难用,没有使用说明啥的

网友C:
你正常映射呗,应该有选择的吧

网友D:
你配置定时器的时候不是会给你个IO选择么,直接选择PB5就好了

网友E:
你可以在"Pinout & 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选择需要进行重映射的IO端口

网友F:
在"GPIO Remap"选项中,选择需要的重映射模式。根据具体的芯片型号和引脚功能,可以选择不同的重映射模式。

网友G:
你先看看cubemx的使用吧,这个本身是带有重映射配置的,你得会用才行

网友H:
先找找GPIO Remap选项,这个是重映射功能

网友I:
楼主可以直接在STM32CubeMX软件中进行IO端口重映射的配置。在STM32CubeMX中,选择对应的芯片型号,然后在"Pinout & 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进行IO端口的选择和重映射配置。

网友J:
应该可以直接在引脚那里就修改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