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使用 TFTP 实现 IAP 方法

楼主(2023-11-28):
使用 TFTP 实现 IAP 的方法广泛应用于需要具有固件升级功能的嵌入式应用中(例如,嵌入式 Linux bootloader 中)。TFTP 是一种在 UDP 传输层上执行的简单文件传输协议。此协议非常适合在局域网环境中使用。它基于客户端/服务器架构,在这种架构中,客户端会向服务器发出文件传输请求(读取或写入操作)。
为实现 IAP,需要在 LwIP 协议栈上实现一个简单的 TFTP 服务器,服务器只需处理来自 PC的 TFTP 客户端的写入请求即可。

网友A(2024-05-07):
TFTP是TCP/IP协议族中的一个用来在客户机与服务器之间进行简单文件传输的协议

网友B:
TFTP协议不需要验证客户端的权限,FTP需要进行客户端验证

网友C:
TFTP能够用于那些有UDP而无TCP的环境

网友D:
一个TFTP包中会有以下几段:本地媒介头,IP头,数据报头,TFTP头,剩下的就是TFTP数据了

网友E:
传输中有三种模式:netascii,这是8位的ASCII码形式,另一种是octet,这是8位源数据类型;最后一种mail已经不再支持,它将返回的数据直接返回给用户而不是保存为文件

网友F:
它不具备通常的FTP的许多功能,它只能从文件服务器上获得或写入文件,不能列出目录,不进行认证,它传输8位数据

网友G:
如果实现了WEB服务器,也可以通过WEB服务器来实现IAP。

网友H:
以太网升级还是要方便得多

网友I:
TFTP协议不需要验证客户端的权限更简单操作

网友J:
轻量化以太网LwIP 协议栈进行数据通讯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K:
楼主这个侧重于远程无线升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