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TTP229触摸芯片控制方式

楼主(2023-11-28):
在淘宝上买了一个TTP229 16路触摸式电容开管,如图所示,芯片是28脚的,但提供的资料是48脚芯片的资料,网上也没找到这种28脚的资料及程序,所以写程序时无法确定控制方式,希望有玩过的朋友帮助下

网友A:
这芯片是I2C的接口吧,你可以直接用硬件的I2C驱动啊

网友B:
网上应该有这芯片的驱动程序吧,我看这芯片方案还做的挺多呢

网友C:
没时序的话找原厂要时序呗,这不然咋开发

网友D:
一般来说是I2C或者SPI的驱动方式,你看看手册,应该可以调出时序来

网友E:
应该都是一样的吧,28和48引脚来说

网友F:
差不了多少,时序至少是一样的,你先调试着呗

网友G:
你找卖家,让他给你更新一下资料看看

网友H:
大部分是相互兼容的,所以你直接试试也许是OK的呢

网友I:
他卖家没给你对应的程序或者参考例程吗?

网友J:
那你换个触摸芯片呗,沁恒家也有,还有其他很多都有触摸芯片,用有资料的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