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link 连接不到目标版 烧写提示 Cab not connect to target !

楼主:
之前烧写正常,感觉写的有问题,想擦除再次烧写时,出现问题,烧其它板OK,

网友A(2023-11-30):
检查硬件和驱动程序吧

网友B:
目标板是否正确连接

网友C:
确保目标板已接通电源,并且电源稳定。

网友D:
检查ST-Link的供电是否稳定,如果供电不足,可能会导致连接问题。

网友E:
可能是ST-Link驱动程序或目标板固件的问题。尝试更新驱动程序或固件版本。

网友F: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端口或波特率设置不正确,也可能导致这个问题。请检查你的IDE中的端口和波特率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G:
连接正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