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不初始化IO口,为什么也能触发中断?

楼主(2023-11-28):
昨天晚上学习到外部中断,我调试的时候把IO口的初始化给屏蔽掉了,但是烧录到板子上还是能够正常触发中断

网友A:
正常来说是可以的,因为初始化只是能IO和给个初始状态

网友B: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在其他地方初始化这个IO端口了

网友C:
应该也算是正常的吧,我觉得,可能在外部中断函数里有初始化呢

网友D:
这个不好说,得看看你的程序代码才行哦

网友E:
建议还是加上把IO初始化的函数吧,这样稳妥一些

网友F:
这是ST的一种机制?不过我觉得你可能还是对IO做了时钟配置啥的

网友G:
看看你的代码呗,看看你咋写的

网友H:
一般你是应该给IO的这组端口做了时钟配置吧,可能就目标端口没配置,但应该也能触发

网友I:
没这么弄过啊,我都是配置IO之后再开启外部中断功能

网友J:
哈哈,有些神奇了,不过不建议楼主这么玩,你要是想关闭外部中断可以关闭失能,也可以屏蔽相关代码,别这么弄,容易误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