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PIC16 和 PIC18 器件的高速串行自举程序主要特性

楼主(2023-11-28):
固件代码长度短(在大多数器件上,少于450个指令字)
可与主机进行自动波特率同步
提供灵活的波特率,从 1,200 bps 3 Mbps (用于极快速编程)
支持 16 CRC 数据包和闪存校验功能,即使处于低波特率状况,也可以快速验证编程是否成功
提供高级“写操作计划器”,可以消除不必要的擦除 / 事务
通过 “基本器件特性”数据库,支持一系列广泛的PIC16 PIC18 器件
可选的应用程序重映射无需修改链接描述文件或重映射中断服务程序
提供强制自举程序重入机制,只需要最短的启动延时,无需额外的 I/O 引脚或应用程序固件代码就可以重新进入自举程序
可选的 MCLR 复位控制,使计算机主机应用程序可以自动复位器件,使器件稳定地重新进入自举程序
针对跨平台QtSM SDK使用C/C++重新编写计算机软件,通过重新编译计算机软件源代码即可支持 Linux主机
计算机软件提供了简单的串行终端应用程序模式,可以消除由于在独立自举程序主机和串行终端应用程序之间切换而浪费的时间

网友A(2024-01-02):
这个自举程序可以在哪里下载呢

网友B:
这两大类芯片的自举程序可以通用吗

网友C:
请问写操作计划器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D:
一般情况下自举程序可以更改哪些内容呢

网友E:
系统启动自举程序是系统完成POST自检后,ROM BIOS就首先按照系统CMOS设置中保存的启动顺序搜索软硬盘驱动器及CD中的ROM,网络服务器等有效地启动驱动器,读入操作系统引导记录,然后将系统控制权交给引导记录,并由引导记录来完成系统的顺序启动。

网友F:
高速串行和普通串行的速度相差多少呢

网友G:
这是一个封装好的程序库嘛?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自举程序可以在哪里下载呢

您也可以看下这个MCC的例程 https://onlinedocs.microchip.com ... 2-991583C839C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