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基于STM32F429的AD7985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23-11-28):
我用STM32来对AD7985进行控制,进行电压采集,使用的是最简单的三线式无繁忙指示。在输入端给3.3v的直流电压,但是采到的电压值都是些毫无规律且一直在变动,具体的程序是按照数据手册里的时序一步一步来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时钟或者延时什么的没有设置好,求指导,谢谢!

网友A:
先确认驱动程序是否正确,比如你将被测对象为GND,这个时候应该测得是0,

网友A:
然后拉高到VDD,这个时候应该满量程不变。如果这两个没问题,再考虑别的。

网友B:
先把代码贴出来看看,没有代码,看不明白咋回事。

网友C:
数据采集确实是一个趋势的,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