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分频系数不是只能2468吗

楼主(2023-11-28):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199 ;
为什么这个可以这么大

网友A:
为啥是2468?

网友B:
16位分频器对应的是0-65535,你这是看差单片机了吧

xch
1-65536

网友C:
玩多了以前的8位机,以前的avr,pic都是只有2-4-8-16倍的预分频,现在都是随便分频的了

网友D:
这个有点难吧,上那么大的分频系数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E:
最大65535吧

网友F:
定时器这个确实是根据地址位进行填写的

网友G:
时钟分频和定时器分频是不一样的

网友H:
分频系数不是只能2468。分频系数是指一个信号被分成多少个频率分量,通常在数字信号处理中,分频系数的取值范围并不局限于2468,而是根据具体需求进行选择。

网友I:
现在的分频系数可以任意设置了

网友J(2024-04-15):
交流电压在发射EMI

网友K(2024-08-16):
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

网友L:
主电路那些环路产生的噪声会加到控制信号上

网友M:
接收到的RF(射频)能量越大

网友N:
错误的比较大的Ⅵ乘积结果

网友O:
关系到它们的频率响应

网友P:
通过交流电源插头从产品中流走

网友Q:
JUnit(用于 Java)、SUnit(用于 Smalltalk)和 CppUnit(用于 C++)等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