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的ISP一键下载问题

楼主(2023-11-28):
我想问在使用CH340g串口转换芯片实现一键下载的时候,像mcuisp和FlyMCU这些烧录软件是如何控制CH340G的MODEM联络信号的,就是如何控制CH340g的DTR和RTS信号的?

网友A:
软件里是可以启用DTR和RTS的。

网友B:
可以使用硬件流操作吗?

网友C:
可以软件配置的,这不是都有么

网友D:
一般来说,可以不用DTR和RTS的

网友E:
应该是软件有配置,软件写参数之后给CH340

网友F:
软件能写啊,我才是写寄存器吧

网友G:
你可以看看如何使用340的RTS和DTR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H:
可能就是通过usb就能实现对DTR这种功能IO实现控制

网友I:
一键下载可以使用CH343了,好像非常好用

网友J:
就是用软件控制啊,开启CH340流控功能

网友K:
好像不需要管它吧,一键下载我看CH340的RTS啥的也没接ST的复位引脚啥的

网友L:
用串口烧录多费劲啊,不如用JLINK这种SWD烧录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