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28335如何求AD采样获得的正弦信号的有效值?

楼主(2023-11-28):
28335如何求AD采样获得的正弦信号的有效值?

网友A:
你说的28335是啥啊?是TI的DSP吧

网友B:
ADC采集的话,一般都是有例程的,直接抄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多看看参考程序啊,你不看的话自己写很累的

网友D:
建议看看手册,或者是例程,都有ADC获取的方式

网友E:
你需要用硬件将正弦信号抬高,才行

网友F:
这不是整理波形的操作么,用运放的方式将波形抬到0V以上

网友G:
这ADC不能读取0下的数据,因此会失真,你需将目标信号调高才行

网友H:
网上有很多ADC采集正弦波的操作啊?

网友I:
这个你需要用运放或者电压转换将正弦波变换一下才行

网友J:
你纠结的不就是负半轴获取不到ADC数据么,抬高就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