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要做以太网的话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型号啊?

楼主(2023-11-28):
选型好麻烦

网友A:
是不是没用过微芯这个 MAPS(高级选型器)啊

MAPS - MCUs & MPUs page
https://www.microchip.com/maps/Microcontroller.aspx

打开页面搜索 Ethernet 选定端口数量,就可以结合上面 8 / 16 / 32 bit 产品类型筛选具体型号啦

网友B:
这个还得结合MCU外设接口型号进行确认

网友C:
还有选型工具啊

网友D(2025-10-20):
选择以太网型号需根据应用场景来定。消费级领域可考虑瑞昱的 RTL8201、RTL8211E,前者是 10/100Mbps 快速以太网 PHY,后者为千兆以太网 PHY,均具性价比高的特点。工业领域可选用 Microchip 的 KSZ9031、德州仪器的 DP83867,支持工业级温度范围,性能稳定可靠。汽车领域推荐德州仪器的 DP83TC811,符合 IEEE 802.3cg 标准,专为汽车和工业设计。

网友E:
以太网芯片 / 模块推荐:工业级选 TI DP83848(稳定,支持 10/100M)、Microchip LAN8720(低成本,小封装);高速选 Realtek RTL8211E(千兆,适配广);模块可选 W5500(SPI 接口,自带协议栈,适合 MCU)、ENC28J60(低功耗,8 位总线)。按需选速率、接口及工业级特性。

网友F:
以太网芯片选型可按场景推荐:
工业级:Microchip LAN937x(带 TSN/AVB,多端**换)、TI DP83867(千兆 PHY,抗干扰)。
消费级:Realtek RTL8153(USB 转千兆,即插即用)、Marvell 88E1512(低功耗千兆 PHY)。
嵌入式:NXP KSZ8081(百兆 PHY,小封装),适配 MCU / 处理器,简化设计。

网友G:
做以太网可根据需求选型号:工业级选 KSZ9477(7 端口千兆交换机,支持 PoE);PHY 芯片推荐 LAN8720(百兆,低成本)、LAN8840(千兆,带唤醒);USB 转以太网用 LAN7800(千兆,即插即用);嵌入式集成选 PIC32MK 系列单片机(内置以太网控制器),均适配主流协议,文档丰富易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