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C88T3681的PWM介绍

楼主:
1、PWM 特性
6 组带死区互补PWM 或1 2 路独立PWM 输出
提供每个PWM 周期溢出中断,但中断共用同一向量入口
输出极性可选择
提供出错侦测功能可紧急关闭PWM 输出
PWM 工作时钟源可设定时钟分频比
PWM 可做定时器 计数器使用
HC88T3681集成了六个1 6 位PWM 模块PWM0 、PWM1 、PWM 2 、PWM 3 、PWM 4 和PWM 55,六个模块各有一个计数器,PWM0 的计数器由PWM0EN 来控制,只要使能PWM0ENPWM0EN,计数器就会启动,计数器的时钟源通过PWM0C 控制寄存器里的CK0 来选择。
当需要从芯片管脚输出PWM 波形时,还需要使能PWM0_OEN 或PWM01_OEN OEN,同时需要将端口设置为强推挽模式。如果不希望从芯片管脚上输出PWM 波形,可以不用使能PWM0_OEN 或PWM01_OEN OEN,这时候PWM0 的计数器可以当一个定时器来使用,当计数器溢出时,如果中断允许也会产生PWM 中断。
如果 置11,PWM0 输出和其互补输出可由FLT0 引脚输入信号变化自动关闭。一旦检测到FLT0 引脚输入有效电平,PWM 输出会立即关闭,但PWM 内部计数器仍在继续运行,这样方便在FLT 引脚错误去除后继续PWM 输出。在FLT 输入信号有效期间,FLTS 位无法清除。只有当FLT 输入信号消失后,才能软件清除FLTS 状态位,此时PWM 恢复正常输出。
6个PWM 模块的功能及操作完全一样,用户可通过控制寄存器产生6 路带死区互补的PWM 或12 路单独的PWM 输出。
6 个PWM 模块共用一个中断向量入口,但有各自的控制位及标志位,方便用户定时修改PWM 模块下一次循环的周期或占空比。
2 、PWM 输出类型
HC88T36x1 的PWM 输出包含两种类型:边沿对齐和中心对齐。通过设置TYPx (PWMxEN[7])
(x=0,1,2,3,4,5)来决定。

网友A(2024-01-06):
这六路互补的可以同时进行工作吗

网友B:
输出极性可选是说正负电平吗

网友C:
带死区互补的pwm波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D:
不同通道的pwm  可以设置为不同的对齐模式吗

网友E:
没有必要设置多个分频比呢

网友F:
请问什么叫做出错帧测试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