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芯圣的MCU有以太网通信的嘛?

楼主:
目前做相关简单通信控制,由以太网转换成其他形式,请问芯圣的MCU有以太网通信的嘛?

网友A(2023-12-07):
芯圣的MCU有支持以太网通信的型号,但如果您需要从以太网转换到其他形式的通信,您需要根据目标通信协议、接口类型、传输速率和距离限制等因素来选择合适的MCU型号和通信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