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共享] PIC单片机的优缺点分析

楼主(2023-11-28):
PIC单片机的优缺点分析
运行速度快(指令周期约160~200nS),它能使程序存储器的访问和数据存储器的访问并行处理,这种指令流水线结构,在一个周期内完成两部分工作,一是执行指令,二是从程序存储器取出下一条指令,这样总的看来每条指令只需一个周期(个别除外),这也是高效率运行的原因之一。此外,它还具有低工作电压、低功耗、驱动能力强等特点。
PIC系列单片机的I/O口是双向的,其输出电路为CMOS互补推挽输出电路。I/O脚增加了用于设置输入或输出状态的方向寄存器,从而解决了51系列I/O脚为高电平时同为输入和输出的状态。当置位1时为输入状态,且不管该脚呈高电平或低电平,对外均呈高阻状态;置位0时为输出状态,不管该脚为何种电平,均呈低阻状态,有相当的驱动能力,低电平吸人电流达25mA,高电平输出电流可达20mA。相对于51系列而言,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它可以直接驱动数码管显示且外电路简单。它的A/D为10位,能满足精度要求。具有在线调试及编程功能。
该系列单片机的专用寄存器)并不像51系列那样都集中在一个固定的地址区间内(80~FFH),而是分散在四个地址区间内,即存储体0(Bank0:00-7FH)、存储体1(Bankl:80-FFH)、存储体2(Bank2:100-17FH)、存储体3(Bank3:180-1FFH)。只有5个专用寄存器PCL、STATUS、FSR、PCLATH、INTCON在4个存储体内同时出现。在编程过程中,少不了要与专用寄存器打交道,得反复地选择对应的存储体,也即对状态寄存器STATUS的第6位(RPl)和第5位(RPO)置位或清零。这多少给编程带来了一些麻烦。对于上述的单片机,它的位指令操作通常限制在存储体0区间(00~7FH)。数据的传送和逻辑运算基本上都得通过工作寄存器w(相当于5l系列的累加器A)来进行,而51系列的还可以通过寄存器相互之间直接传送(如:MOV30H,20H;将寄存器20H的内容直接传送至寄存器30H中),因而PIC单片机的瓶颈现象比51系列还要严重,这在编程中很有感受。

网友A(2024-01-03):
寄存器分散开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B:
在单片机通用的参数之外 有些参数还是非常亮眼的

网友C:
专用寄存器的地址应该都是固定的吧

网友D:
现在大部分的指令都是非常精简的

网友E:
所谓的低电平吸入电流就是指的灌电流是吗

网友F:
单片机低电压运行 是不是肯定不能低于flash的最低供电要求啊

网友G(2024-08-09):
看过PIC的8位单片机规格书,它每个BANK的空间大小是128个字节,里面既有SFR(特殊功能寄存器)也有通用寄存器,外设丰富的型号往往有6个以上的BANK,要操作某个SFR每次都要选择所对应的BANK。我也觉得这样的设计很奇怪,既然每个BANK都有128个字节了(就可以规划出128个SFR),把所有的SFR全都放在同一个BANK里不好吗?例如所有的SFR放在BANK0,BANK1就全部是通用寄存器。有了解MCU架构的朋友们麻烦答疑一下吧?

网友H:
流水线结构会影响执行速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