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pic单片机与51的区别在哪?

楼主(2023-11-28):
pic单片机在日常中使用频率较高,与pic单片机具备同等地位的还有51单片机,那么pic单片机和51单片机有什么区别呢?
1、总线结构区别
51单片机的总线结构是冯-诺依曼型,计算机在同一个存储空间取指令和数据,两者不能同时进行;而PIC单片机的总线结构是哈佛结构,指令和数据空间是完全分开的,一个用于指令,一个用于数据,由于可以对程序和数据同时进行访问,所以提高了数据传输效率。正因为在PIC系列单片机中采用了哈佛双总线结构,所以与常见的微控制器不同的一点是:程序和数据总线可以采用不同的宽度。数据总线都是8位的,但指令总线位数分别位12、14、16位。
2、寄存器组区别
PIC单片机的所有寄存器,包括I/O口,定时器和程序计数器等都采用RAM结构形式,而且都只需要一个指令周期就可以完成访问和操作;而51单片机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周期才能改变寄存器的内容。
3、流水线结构区别
51单片机的取指和执行采用单指令流水线结构,即取一条指令,执行完后再取下一条指令;而PIC单片机的取指和执行采用双指令流水线结构,当一条指令被执行时,允许下一条指令同时被取出,这样就实现了单周期指令。

网友A:
都不好用

网友B:
PIC单片机的指令集只有35条,相比之下,51单片机的指令集有上百条。PIC的指令周期比51的短,而且绝大部分指令都是单周期指令。

网友C:
内核架构不一样,PIC现在很少关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