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芯圣8位MCU是否可以实现仿真?

楼主(2023-11-28):
HC89F0312这种,或者是芯圣8位单片机,是否可以实现仿真调试?还是只能用串口输出log的方式实现调试啊?

网友A:
HC89F0312或芯圣8位单片机可以通过仿真调试或串口输出log的方式实现调试。

对于HC89F0312或芯圣8位单片机,它们具有丰富的外设接口,如UART、SPI等,可以与外部设备进行通信。因此,您可以选择使用仿真调试工具,如Proteus等,通过这些外设接口进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