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高频电刀主机输出的功率、电压和电阻关系

楼主(2023-11-28):
某高频电刀主机说明书中,
对输出电压的描述如下——

对其他输出的描述如下

以单极纯切为例,
U=(P*R)^0.5=(350*500)^0.5=418 V。和输出电压相差较大。
纯切模拟组织时功率设置为30W,然后量了下模拟组织的电阻,约为800k欧姆。此时
U=(P*R)^0.5=(30*800*10^3)^0.5=4.9 kV。和输出电压相差较小。
怎么解释呢?谢谢!

网友A:
你的模拟电阻是在静态下测量的所谓800K电阻,而非在512KHz频率下所谓的阻抗,你先将基本的概念弄懂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模拟电阻是在静态下测量的所谓800K电阻,而非在512KHz频率下所谓的阻抗,你先将基本的概念弄懂再说。 ...

那你能否讲解一下表格的第一行?
是否有公式能解释下这三四千伏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