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OTP 烧录器之滚码烧录功能

楼主(2023-11-28):
在官网上看到烧录器支持滚码烧录功能。比较好奇什么是滚码。查阅了资料,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滚动码当前主要用在RKE(Remote Keyless Entry)系统中,进行身份验证,它的原理如下:编码器检测到按键输入, 把系统从省电状态中唤醒, 同步记数加1 , 与序列号一起经密匙加密后形成密文数据, 并同键值等数据发送出去。首先检测编码器需要是否与接收器的序号相对应,如果对应,就检测同步计数是否在同步窗口内,也就是说是否大于本机的保存同步计数但是又不大得太多,如果大得太多,本机就再作一次同步。
Flash平滑滚动原理及实例解析
如何使用:
电影剪辑scrollMC的onLoad事件:
showHeight = 350;
myHeight = 350;
speed = 13;
targetMovie = "show.testMC";

showHeight用来指定绑定的MC的显示高度,myHeight指定滚动条本身的高度。 speed是滑动的速度,其值越大,滑动越慢。targetMovie指定绑定的MC的路径(相对)。

技术内幕:

主要的ActionScript集中在一个空的电影剪辑中:
onClipEvent (enterFrame) {
mcMoved();
}

onClipEvent (load) {
a = eval("_parent._parent."+_parent.targetMovie);
function mcMoved() {
whereY = -(a._height-_parent.showHeight)*(_parent.dragMC._y/(_parent.myHeight-38));
var tempK = whereY-a._y;
if (Math.abs(tempK)>1) {
a._y += tempK/_parent.speed;
nowY = _parent.dragMC._y;
}
}
}

a = eval("_parent._parent."+_parent.targetMovie); 用来将指定绑定的MC位置。以后就可以使用a._x、a._alpha来访问这个电影剪辑了,与此相类似的技术还有_parent["myMC"]。

whereY = -(a._height-_parent.showHeight)*(_parent.dragMC._y/(_parent.myHeight-38));主要用来计算绑定的MC应该滚动到的位置。

function goArea(a) {
dragMC._y = (showHeight-38)*a;
}

这个比较重要,直接关系到对CPU的占用率。首先,if (Math.abs(tempK)>1)判断当前要滚动到的位置是否离当前位置有一个像素的差值。Math.abs()是计算绝对值的函数。如果不是,即已经滚动到了应该到达的位置,则不进行帧的重绘。(Flash绘制一个帧的图像要耗相当的CPU,事实上,CPU的大部份使用都花在显示上面。AS的执行只要很少的CPU,所以,进行必要的判断,去掉不必要的重新绘制。可以有效地降低CPU的使用率。至少在鼠标没有重新进行交互时可以很好地降低CPU的使用率)。如果其值大于1,则将绑定的MC位置重新计算。

a._y += tempK/_parent.speed;是一个很经常用的滑动公式,其实真正的公式是这样的:a._y += (whereY-a._y)/_parent.speed 这里只是在上一步进行了简化。

function goArea(a) {
dragMC._y = (showHeight-38)*a;
}

函数对应三个按钮“滚动到1/3、滚动到1/2、滚动到2/3、”其原理想想应该不难明白。

楼主:
感觉大家不太热情呀  需要我介绍一下什么是滚码吗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滚码都应用在什么场合上呢

网友B:
我们常用的是哪种烧录功能呢

网友C:
都哪些种类的烧录器具有滚码烧录功能呢

网友D:
如何确定对当前单片机的烧录方式呢

网友E:
请问这种烧录方式的好处是什么